[家电] 帮朋友维修一个苏泊尔本斧IH电饭煲

楼主(2025-08-03):
有偿维修,收到一个苏泊尔的电饭煲,差不多600块的东西,说用着用着说没反应,用表测输入线完好,拆开一看,非常多蟑螂屎,看来应该是哪里腐蚀了??检查了一下主要功率原件,保险没炸,没短路,插电,量主滤波没300v??检查下主滤波电容9.6两个串联,正常,查到辅电有一个整流桥出来到一个电阻,一量500多K,不正常,这个应该是限流电阻,原来阻值50Ω,再检查了辅电的芯片,集成开关管的,阻值正常,电容正常,找了两个3w的22Ω电阻串在一起,通电,300v回来,18v正常,把所有传感器接头接上,装机,ok,话说这种不通电,没炸管还是好修的,学习中!收了35大洋。

楼主:
其实直接用22Ω代替也可以,不用串

网友:
论坛发苏泊尔的很多啊,是不是苏泊尔质量不行。

网友:
楼主手艺精湛!定位准确。

网友A:
差不多600块的东西 --- 收了35大洋 --- 有偿维修 快接近无偿了!

网友:
这种是电磁加热型的电饭煲,当然比一般的贵。

网友:
IH的,高档货了。教科书式维修案例,给楼主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600块的东西 --- 收了35大洋 --- 有偿维修 快接近无偿了!

收他350大洋。

网友:
板子确实够脏的。

网友:
这个使用环境堪忧啊

网友:
蟑螂喜欢在这里面呆着,看来温度比较合适,老式电饭锅里面温度高,不会有蟑螂窝。

网友B:
35元,感觉连观看蟑螂屎的心理抚慰金都不够……

网友:
良心收费啊

网友:
苏珀尔的IH家里也有一台,不是这个型号,一点都不好用,煮出来的饭干硬,放多水的话,表面一层还是硬,下面的又发糊了。目前感觉做米饭效果最好的是美的的电高压锅,同样的米做出来的米饭有嚼劲。

网友:
阻容降压的电路很容易坏的是并联的电阻,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元,感觉连观看蟑螂屎的心理抚慰金都不够……

是的,好油,不过自己也是新手,在学习中,当一种副业收便宜点

网友:
这个蟑螂进家很麻烦的,我帮别人修个微波炉,拆开看里面夹带有德国小镰,跑我家里来了,买了100多元的药都没有杀绝,很头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