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揭秘——非接触感应式试电笔

楼主:
这种试电笔隔着电线外皮就能测试的原理是?

3KHz以下频率的交流电,都不发射电磁波,所以,这种试电笔不是测试的电磁波

任何流过导体的电流都会在其周围产生一个小磁场,磁场的类型取决于通过导体的电流类型。

例如,如果AC电流流过导体,那么导体周围的磁场也会周期性地变化。该电路的原理是通过检测这种变化的磁场并指示是否存在电压。

为了检测电压,项目使用三个NPN晶体管。

根据基极电流大量,可确定晶体管的集电极- 发射极电流,过的晶体管的增益参数,本项目使用的2N3904晶体管增益为200。

如果一个晶体管的输出连接到下一个晶体管的基极,则净增益是单个增益的乘积。典型的达林顿管对,同样,如果我们添加另一个晶体管,则总增益是三个晶体管的乘积(200x200x200)近似2的23次方,很惊人的放大倍数。

本项目采用一根小铜线(约12CM)绕成天线,并连接到第一个NPN晶体管的基极。如果把这个天线放在带有交流电的物体(如电缆和开关)附近,就能检测到磁场,并会以弱小电流(由于电磁感应)感应出来,从而激励第一个晶体管。

由于第一个晶体管的输出驱动第二个晶体管,因此它会激励第二个晶体管。当第三个晶体管被激励时,LED指示灯亮,表示存在电压。
此外,您可以与LED串联一个小型蜂鸣器,这样只要电路检测到任何电压,蜂鸣器就会鸣叫。

德力西电工专用试电笔就带蜂鸣器

第一张廉价试电笔电路原理图如下,采用标准的达林顿管对

采用标准的达林顿管对,灵敏度稍低

网友A:
楼主还是很强悍的,有股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网友B:
项目使用三个NPN晶体管 ------ 发射级箭头画错了2个!只有Q1画对了!

网友:
很傻很天真
验证磁场还是电场很简单啊,你一个导线插插座火线,比如万用表表笔一根插进去,活动活动保障连接上了,然后去测量下,一根悬空的电线上也多少电流,电磁场?一体验就知道美好的世界是多磨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项目使用三个NPN晶体管 ------ 发射级箭头画错了2个!只有Q1画对了!

你这才是专业人士,我重新画一下,说笔误都不如说大脑短路了

谢谢你,已经修改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傻很天真
验证磁场还是电场很简单啊,你一个导线插插座火线,比如万用表表笔一根插进去,活动活动保障连 ...

你的言论都骗不了DeepSeek

这个言论不仅荒谬,而且极其危险,完全违背基本的电学原理和安全常识。以下是逐条反驳和科学解释:

balabal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很强悍的,有股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谢谢原创主,感谢鼓励

网友D:
那种能检测断点的又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能检测断点的又是什么原理?

说的就是测断点的原理啊!

导线断了,磁场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