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古董松下剃须刀拆开看看如何换电池(Panasonic ES6510)

楼主(2025-08-03):
这个用来刮光头,越来越不耐用了,刮一次半个小时勉强能坚持下来。想着要不换节18650进去。拆开了看到电池上2010字样 ,发上来给大家瞅瞅。

网友:
01年产的吧,20多年了,很厉害了,这个应该是1.2V的镍氢电池,不太好改18650.

网友:
这玩意真是耐用啊

网友:
现在网上还有卖ES6510只要七十几元

网友:
确实!镍氢改18650,伤刀头+刀网。

网友:
这个是傻充+镍氢电池,只要电机、刀头和外网都是好的要改18650也成,但是要去掉所有内脏,换上18650+3.7v/1.2v降压板+电池保护板+充电板+USB充电口~比较啰嗦了。

网友:
10440电池也可以

网友:
镍氢电池,买一个容量标称值中端的,重量大点的替换,容量标比较大的不耐用

网友:
我有一个飞科的也用了13年了,也差不多改换电池了

网友:
纸包的镍氢啊,好东西。
改锂电的话,要降压,不降压的话,转速太快,刀头升温很快的。

网友:
2010是生产年代,不是电池型号。

网友:
很不错用了十多年了,还可以用的话,就买个好点的镍氢电池吧,不用改动,少点折腾。

网友:
看到了个温度保险,用料可以的

网友:
镍氢电池,应该能买到的

网友:
看看是5号还是7号的镍氢电池,买个换上就行了,最好买带镍带的

网友:
我的理发器也是用了五六年现在充满只能使用两次就没电了经常理发到一半没有电只好插电边冲边用。

网友:
镍氢电池一般使用3年没有问题,而镍铬电池不一定。

网友:
买国产的相同外形尺寸的镍氢电池替换。

网友:
换一个新电池就行,镍氢1.2V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