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贴几个PS2309说明CE并不能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5-08-03):
首先是图和量产图,同系列固件没啥区别,黑的那片是TC58TFG7DDLTA0D,所以这是单个CE

----------------------

---------------------------------------------------------------------
跑分图
---------------------------------------------------------------

--------------------------------
对齐问题
用diskpart可以看出来多了一个8M的空间导致的,直接用命令或者分区软件 重新搞就好了
--------------------------------

----------------------------------------------------------------
最后是CE和速度问题,16和64的速度一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主要是通道
----------------------

网友:
不懂,还学习下。

网友:
这个厂商的   主控  固件很重要

网友:
单ce,写入45确实不错!还不掉速度,缺点多ce还是不涨速度,读取确实让人羡慕

网友:
感觉主控一般

楼主:
2251-09 TSOP就这样了,如果是08、01、07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