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米勒ML102充电器(基于ETA6002芯片)

楼主(2025-08-03):
这个米勒充电器很多年了,因为是老式安卓口,电流也就1A左右很慢,所以用的很少。
最近经常给18650充电,它也被翻出来顶上,顺带拆开看看,才发现充电芯片是ETA6002,正好前几天学习锂电池充电芯片时看过介绍,记得它是最大2.5A的充电电流,赶紧找厂家PDF来确认。
确认后,对照原理图在PCB上找到电流设置电阻R2,发现阻值是750Ω,按公式1000÷750=1.33A,难怪觉得它充电很慢,马上找了颗471电阻换上(没找到500Ω的)。
现在充电电流理论上是1000÷470=2.13A,比原来大多了,实测充电速度明显加快,当然发热也明显大了些,但还在正常可接受范围内。

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在用米勒的,感觉好遥远的记忆了

物尽其用,它还挺好用。

那啥,经过测试,471Ω/2.1A的电流,冲内阻小的锂电池,在目前夏天发热还是有点太大了,权衡考虑,又改成666Ω(1k和2K并联正好是666Ω),对应1000÷666=1.5A的充电电流,测试发热明显下来了。
另外共阳的双色LED今天到了,换上去发现亮度太亮,在中间阳极串个330Ω的电阻亮度比较合适,测试充电、转灯指示恢复正常。
至此,这个米勒102正式改好啦,不再折腾

楼主:
对了充电口也找了个TYPEC口给换上了。
这样它就可以继续服役啦

网友B:
大概是考虑电池的体质不同,用1A比较可靠。

网友:
可调充电电流芯片,强!

网友:
把你手上插上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考虑电池的体质不同,用1A比较可靠。

根据容量来选择充电电流,充电电流一般是容量的十分之一。

网友:
直接搞个100A,两分钟充满

网友:
我的都已经不知道丢哪里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还是不错的,就是不知道放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容量来选择充电电流,充电电流一般是容量的十分之一。

1/10太小了,一般0.5c,也就是1/2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9633-1-1.html

我改过ML201,101也改过,改成TP5000,充放电版本,不过那个年代都是5V输出,现在都是快充输出了

网友:
改这个米勒充电器,虽说不是大工程,但也是晋升工程师的开始啊

网友D:
如果时间允许,一般5个小时充满差不多。0.3C左右。

网友E:
我也有一个 昨天翻东西还看了它一眼

网友F:
我的那个是加了一个c口
原来能调节电流啊,那我也改一下

网友:
我觉得1A也差不多了,毕竟18650不像手机那么急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 昨天翻东西还看了它一眼

米勒这个外形的充电器,好像有N个版本,芯片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那个是加了一个c口
原来能调节电流啊,那我也改一下

注意版本,这个充电器我看过不少于5个版本,用的芯片方案都不一样。
也是奇了怪,当年他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时间允许,一般5个小时充满差不多。0.3C左右。

太太太慢了,5个小时充满受不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102,现在没怎么用了。它的好处是接小电流输出时不会自动关闭,缺点是夏天接手机放电时有个地方温度很高。我的充电接口还是最早的那种mini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