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淘了台ThinkPad X40,原电池不能用,自己做了个简易替代电池

楼主(2025-08-03):
某鱼买了台老ThinkPad X40,装上xp系统和一些老游戏,运行流畅,噪音也小,甚至还能连接打印机打印东西。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电池不能用了,找了找家里的报废电脑,发现有块联想电脑电池还有电,但是型号跟ThinkPad x40的电池型号不一样,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杜邦线+电烙铁连接起来,正常开机了,能检测到电池的规格型号,但是检测不到剩余电量。
下一步打算将这块能用的电池电芯拆出来,换到ThinkPad x40电池壳子里,虽然检测不到剩余电池电量,但是电池的健康度还是不错的,经测试能用2个多小时以上。

网友:
行啊,勤劳能干的人动一动手,就让这台老ThinkPad X40重新焕发生命力了

网友A:
这办法好! 我的一台老笔记本,想升级一下BIOS,就是因为没有电池而一直干不了。改天用这办法试试!

网友:
甚至还能连接打印机打印东西。
真是太历害了。

网友:
学到了一个新东西:杜邦线。另外我也有台ThinkPad R400的老机子,升级成8G内存,放在家里当云服务器在用。

网友:
产品老了想升级也达不到新款产品的性能

网友:
YAN岩板桌子不错,不像是差钱 的主

网友:
杜邦线还能这么用!!!   学到了!!!

网友B:
可得 注意 拆电池 之后 有可能  两个电池 都不能用了
   电池有锁

网友:
太老了,卖废品吧,用它是恶心自己

网友:
玩一些老游戏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得 注意 拆电池 之后 有可能  两个电池 都不能用了
   电池有锁

保持不断电即可

网友:
笔记本电池拆电芯很麻烦,建议目前方案

网友:
还能这样用,厉害。

网友:
杜邦线过不了太大电流吧

网友:
这线相当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办法好! 我的一台老笔记本,想升级一下BIOS,就是因为没有电池而一直干不了。改天用这办法试试! ...

你把BIOS升级的那个压缩包解开,用里边的那个菲尼克斯的BIOS烧录程序直接升级,就能绕过没有电池的限制了

网友:
这个办法好啊,连着保护板再电池一锅端到旧壳子里,免去解锁电池板的麻烦了

网友:
真是太历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