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信翼4G移动wifi加点散热片

楼主(2025-08-03):
车里使用的移动wifi跑路了,只好另寻途径。翻了翻库存,发现自己居然还有一个电信信翼4G移动wifi

在小黄鱼上转悠了半天,买了一个几块钱包邮的物联网电信卡,9.9元80G,车里用绰绰有余。
不过装车之后发现可能是最近天气热的原因,这玩意动不动就死机,滚烫。于是决定拆开看看能不能改善一下散热
拆开可以看到这一面几乎被屏蔽罩完全覆盖,只是在最下方小孔露出LED

取下电路板,可以看到电路板头上有两个触点

两个触点连接的是外壳上的这个套子,看上面的文字应该是4G天线

电路板的另一面依旧是几乎全覆盖的屏蔽罩,也有两个触点,除此之外就是SIM卡插座了

这个触点连接外壳上的WiFi天线

外壳开孔。把小散热片贴到屏蔽罩子上面

最后是成品和功臣曲线锯的合影。

增加了散热片之后暂时还没遇到过这个移动wifi死机的情况

网友:
移动又没能从你身上挣上一笔。

网友:
前天有一个冒烟了,

网友:
给信翼4G移动wifi加点散热片,相当于把其请进空调屋享受空调了。

网友:
这点散热片还是不足够的,现在进阶玩法都是给他配个半导体散热器,还得是会结霜那种。

网友:
4G的?慢不慢?

网友:
zhe这货4G速度如何?

网友:
这款产品比较常用,散热的确不好,看这样改造应该很有效。

网友:
我也曾经多次想给类似的设备添加散热装置,看到楼主这样做,值得折腾

网友A:
挺漂亮的,效果如何呢?

网友:
难道是高通芯片的?

网友:
厂家为嘛就不在生产时解决这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漂亮的,效果如何呢?

效果不错,没再死机过

网友:
曲线锯好评

网友:
移动wifi加点散热片

网友:
既然车里使用,用USB延长线,无线WiFi固定到空调出风口吹冷风呗。

网友:
这个散热做得好。

网友:
要改也改得漂亮点,这个窗口看着有点难受。

网友:
提高了好多倍的热容量和散热能力,9.9元这么多流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