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新认识,又开始新一轮的折腾

楼主(2025-08-03):
消停了好多年后,这段时间又没少了折腾路由器,原因也简单:弄了一个旧华为手机,发现里面的WiFi设置可以查看链接速度,于是乎又开始新一轮的折腾。屈指算来这次应该是第四轮了。

第一轮,折腾标有150-300M的tp为代表的单天线或双天线的路由器。

第二轮,折腾斐讯399为代表的一年后返还全部费用的路由器。那个提心吊胆,好歹两次都没翻车。最明显变化,四根天线,出现一个2.4G一个5G标识的WiFi。

第三轮,折腾以小米3G为代表的千兆端口路由器,最大认识,以前的号称千兆都是假的,因为wan口都是百兆,WiFi千兆纯属瞎忽悠人。不过也不奇怪,以前的带宽都是100-300M,够了。

第四轮,入户光纤带宽升级到500-1000M,围绕着所谓WiFi6为宣传热点的新一代路由器的新认识。

这次的认识总结下来不过以下几点:

1.宣传的WiFi6,只停留在参数上,我测试的几个,无论从路由器到手机上都看不到这些标识,或许有最新的安卓或鸿蒙手机会有显示吧,我是看不到。

2.链接速度的变化:这个最明显,拿手机测几个路由器,都是放路由器跟前,移动的路由器都是一个名字,不分2.4和5G,连接速度最大显示200M。小米3G显示俩,分2.4和5G,最大433M。联通8145一体和CR8806显示俩,分2.4G 和5G,最大都是866M。

3.带宽和链接速度的关系:5G状态下,20M最大100M,40M最大200M,80M最大433M,160M最大866M。

网友:
老实说没看懂。

网友:
厂商在热点褪去后, 就要上新技术,制造热点

网友:
去买个石墨烯纳米路由器,会有惊喜。。

网友A:
这两年换了新电脑新手机还是有必要上wifi6的,光猫、路由器都是千兆的,城市高楼常规的2.4g通道拥挤,干扰严重。wifi6的设备也不贵,华为的基础款AX3也才一百多,蛮香的啊。

我的网络设备经历和你差不多,早期的TP腾达系列,后期换了斐讯、华为A1、极路由,去年上了华为入门AX的,效果好了不少。只是手上的电脑是十年前的,不支持wifi6,在路由上设置下开启兼容5代,电脑才可以搜到wifi信号。

总的来说网络设备隔个三五年还是要换换的。

网友:
新的路由器要新的终端来匹配。

网友:
你这些总结说明你根本不懂。没入门的菜鸟
买wifi6,有2.5G网线接口的就行了,说多了浪费我时间

网友:
第四轮的,问下支持2.5g的,能和k2p性价比的,能不能推荐个。如果能跑docker就更好了

网友:
技术始终在进步,只是我用的设备总是落后一两代,所以感觉不到先进技术的优势。

网友:
以后会出WIFI1000的。

网友:
我就上上网看看视频,没什么好折腾的。

网友:
宣传是宣传,实际使用是实际,我目前100m宽带+k2感觉够用

网友:
如果是大带宽,老路由器确实带不动

网友:
家里路由够用就行,没什么好折腾的了。

网友:
家里路由,及时升级,扩大内需消费

网友:
手机和路由器要同步升级

网友:
嗯,越折腾越花钱,不折腾,不花钱

网友B:
会有WIFI6标志的,我的是魅族20PRO。(现在连WIFI5反而没在状态栏显示,连WIFI6的时候会有一个小6的)你的手机是不是有点跟不上呀?我前年的机器连WIFI5的连接速度都有1560。家里电脑边的是WIFI6,网卡是AX210,连接速度有2400。只是家里宽带是瓶颈,500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有WIFI6标志的,我的是魅族20PRO。(现在连WIFI5反而没在状态栏显示,连WIFI6的时候会有一个小6的)你的 ...

我主要用苹果,安卓机备用,胡乱弄个多年前的200元买的旧手机,所以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年换了新电脑新手机还是有必要上wifi6的,光猫、路由器都是千兆的,城市高楼常规的2.4g通道拥挤,干扰 ...

迷信华为,华为低端路由器质量可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