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奥科烙铁头 没有假货吧

楼主(2025-08-03):
以前2.5元一根买的,开始加热一会就不粘锡了,很容易氧化。奥科头没有假货吧。后来买了4元一根,感觉还行,用水浸卫生纸就能变光亮。不知啥原因啊

网友A:
温度300-340比较好

网友:
前面细的不好用,热量过不去

楼主:
这种头为何便宜,,就是不太好使吧,一般多有400度以上的。。不过我咸鱼买的好很多。

网友:
它是怎样配套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300-340比较好

奥科不能调温,你有没有见识?    发热芯多少度就是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奥科不能调温,你有没有见识?    发热芯多少度就是多少度

没用过这个,
只有不想调温的人,没有不能调温的电烙铁

楼主:
奥科一般便宜的头多是400度以上,,300多度要20一根以前看的价格

网友:
关于氧化烙铁头修复 GOOT厂家的说明书给出的处理方法 是 先尝试用清洁海绵擦拭,如果不行 就用600砂纸打磨吃锡面 把黑色氧化全部祛除。话说400度以上 正是尖头正好用的温度,点锡如针刺水珠 ,十分锐利,十分爽。

网友:
就是看修手机的用细尖头沾锡丝滑的很

网友:
用过高价的,确实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科一般便宜的头多是400度以上,,300多度要20一根以前看的价格

这就看用途了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下。

楼主:
936烙铁头好像是内径4mm的,,正好匹配,,在紧固一下。以后试试。

网友:
oki的头子必须买新的    二手的基本都露铜 穿微孔 机子可以买二手的
一个头子自己家用可以用很久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反正我几元钱买了5个936大马蹄烙铁头,试用了1个,还是可以的,一年多了,没坏,没氧化,我还烫塑料,开孔啥的,用湿纸巾一擦,头子光亮如新,继续化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