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丽看得见,拆解数码五档款卷发器 !

楼主:
美丽看得见,拆解数码五档款卷发器  !

卷发棒:通过内部的电路设计和元件工作,将电能转化为热能,加热卷发棒的发热体。控制电路具备温度控制功能,能够实时监测发热体的温度,并根据用户设定的温度值进行调节,确保卷发棒在使用过程中温度稳定、安全可靠。

拆的主角

220V接口

内里的铝散热片

发热体

NTC 电阻

只想看看控制板 ,有没有别用途 。

控制板正面

可控硅

直发器专用IC FL823

背面标识清晰 。

全家桶

1. 温度控制:卷发棒线路板能够根据用户的需求,精确控制卷发棒的工作温度。无论是低温造型还是高温定型,线路板都能确保卷发棒在设定的温度范围内稳定运行。

2. 过热保护:为了防止卷发棒因长时间使用或异常情况导致过热,线路板内置了过热保护功能。当卷发棒温度超过安全范围时,线路板会自动切断电源,避免火灾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完毕 !

网友A:
不错不错,见面加个分才是好朋友。

网友:
改造一下用来拆led是不是可以?
早先电压时高时低,朋友的烫发机不是烫半天不出效果就是给顾客烫焦,后来弄了个3kw调压器(那时还没见过精密稳压器),随时调一下才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见面加个分才是好朋友。

正确,你是对的。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就怕便宜没温度保险的,烫断头发。

网友:
我在想这个电路板是不是可以改成烙铁

网友:
就是表妹丢到表哥家里的那个东西吗?

网友:
内部看着还不错,芯片上的标识搜了一下,广东闪耀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