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风扇电机故障求助大佬。

楼主:
之前转速很慢,拆开加了下缝纫机白油,在轴套里面加的,好了一点。然后。突然就又不转了,
今天拆的时候卡的恨死,加了油以后,现在用手能转了。
但是通电还是不转。电机似乎是好的。
因为我通电打开开关,有嗡嗡的声音,原来转的动的电机,用手都转不动了,像是被吸住了,这是什么问题,前后轴套调了又调。。全部螺丝上好就比较紧。。
是不是中间磨损了,
风扇之前也是突然有次转不动。拆开罩子捣鼓了一下。莫名其妙好了,然后连续用是好的,放了一个星期不转了。
现在

楼主:
套进去的时候感觉有点刮擦。

网友A:
有一个小风扇用手转下 可以正常使用,一个落地扇 转动正常 但是通电转速就很慢,清理 轴套 轴承,加了油 还是一样。打算换外转子电机了。现在发现电风扇的电机很爱卡死

网友:
加油没用的,彻底解决只有更换滚珠轴承

网友B:
有可能是扫膛‌,电动机运行时转子与定子内壁发生摩擦,主要由轴承磨损、转子偏心或装配缺陷引发。‌‌

网友:
拿木锤把转轴来回敲几下,然后测一下电容,

网友C:
看图,轴不像缺油的。

网友D:
通天用手拨一下能转的话说明启动绕组断路了

网友E:
楼上说的敲一敲可能有效果,我曾经遇到过,拆过的电机装回去容易定位不准。

网友F:
手转不动不是缺油就是拆开过同心度不行,拿东西用点力气敲一下转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轴不像缺油的。

刚加的,必然是不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小风扇用手转下 可以正常使用,一个落地扇 转动正常 但是通电转速就很慢,清理 轴套 轴承,加了油 还 ...

那你这个病症和我这个很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扫膛‌,电动机运行时转子与定子内壁发生摩擦,主要由轴承磨损、转子偏心或装配缺陷引发。‌‌ ...

好专业,那是不是硬件引起的,不换东西是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转不动不是缺油就是拆开过同心度不行,拿东西用点力气敲一下转轴

直接装好手是能转动的,上了螺丝有点紧,不上螺丝,还是不太难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敲一敲可能有效果,我曾经遇到过,拆过的电机装回去容易定位不准。 ...

是啊 特别是我拆后面的时候废了很大劲,上下左右转过轴套了,所以装上之后,感觉手拧能转,但是不那么丝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天用手拨一下能转的话说明启动绕组断路了

不通电,手拧能转,通电后,感觉电机嗡嗡响,然后转子像是卡死了,手转不动。

网友:
装好电机外壳后,用手拧转轴,应能运转顺畅,不费力。若是生涩难动,用木槌上下左右敲一敲电机轴,再试试。

网友:
机油用摩托车机油很好,特别是全合成的,缝纫机的不行,
建议里面毛毡洗满
打油以后转四五分钟,再拆开擦干净轴承和孔,把乌漆墨黑的渣渣都擦干净,不然冷却以后胶水一样。
4个螺丝上好以后对轴往电机方向敲几下就很灵活了,

网友:
看线圈应该是铝的。锈断了吧?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通电,手拧能转,通电后,感觉电机嗡嗡响,然后转子像是卡死了,手转不动。 ...

那估计是启动绕组断了,测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