铠侠企业级机械硬盘MG10ADA800E怎么样

楼主(2025-08-03):
这款企业级机械硬盘8TB,空气盘(不是氦气盘),只拿来存4K UHD 蓝光原版电影(一部50-100G)怎么样?需要配备什么样的硬盘盒会靠谱呢?

网友A:
主要还是看购买渠道,不要买到多年前的库存或翻新盘。

网友B:
最好买正规货,8-12T的矿盘非常多,也有不少来自于数据中心淘汰下来,像这种大容量的盘损耗通常都很大,哪怕小时数不多,用起来也很凶,寿命全看人品,如果当冷库盘问题不大,日常用的话,还是算了。

8T以上,最好选择氦气盘。毕竟烫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看购买渠道,不要买到多年前的库存或翻新盘。

铠侠官方旗舰店里的,应该不是翻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买正规货,8-12T的矿盘非常多,也有不少来自于数据中心淘汰下来,像这种大容量的盘损耗通常都很大,哪 ...

就一年里节假日回家时候,看一两次的电影时候用用,我看那机械硬盘介绍是200万小时的寿命,算一下,可以每天24小时通电用个200年。
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硬盘盒,不要碰到像奥睿科那种硬盘杀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年里节假日回家时候,看一两次的电影时候用用,我看那机械硬盘介绍是200万小时的寿命,算一下,可以 ...

硬盘盒买绿联,或者优越者的硬盘盒,我两个都有买,都挺好用的,四五年没问题,中规中矩,不差钱买元谷。

网友A:
正规渠道买的西数或希捷企业级机械硬盘,我们目前还没有碰到过坏的,有些已经用了十多年了。铠侠的机械硬盘没用过,另外硬盘这东西只要数量多了就避免不了有故障率,数据安全的最好办法就是在数据价值的前提下多备份,比如做RAID5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年里节假日回家时候,看一两次的电影时候用用,我看那机械硬盘介绍是200万小时的寿命,算一下,可以 ...

那个200万小时只是有那么一丁点参考用处,基本没用的,还不如网上查查看这个型号口碑。
硬盘盒其实电源重要,企业盘耗电还是挺大的。我目前用的是优越者带12T西数企业盘,用了几年了还行,就是那个电源开关容易坏,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渠道买的西数或希捷企业级机械硬盘,我们目前还没有碰到过坏的,有些已经用了十多年了。铠侠的机械硬盘 ...

多备份费钱呀,这4K蓝光原版电影重新下一遍也就开几次迅雷VIP,买100G的蓝光光盘、蓝光刻录机、多买几块机械硬盘备份,这价钱远大于我开几次迅雷VIP的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铠侠官方旗舰店里的,应该不是翻新的

太天真了,前阵子矿渣冒充新盘都流出到海外了,何况还有官翻硬盘,一般现在不轻易买国内电商代理的版本,有机会可以出去自己买,HK那边暂时没矿渣盘

网友:
一千多,其实是没啥意思,不如赶上活动买网盘了,夸克咸鱼才几个钱,115十年差不多也这个价格,要说网盘跑路的想想硬盘不也是一样的坏

网友:
这盘不错,空气盘应该会比氦气盘耐用一点。硬盘盒最好用电源功率大一点的,全金属外壳的,主控是ASM或者JMS的。

网友C:
叫企业级应该是不会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叫企业级应该是不会差的。

我也觉得,打着企业级的名号,应该不会整这种自砸招牌的行为。

网友:
进来学习来了,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备份费钱呀,这4K蓝光原版电影重新下一遍也就开几次迅雷VIP,买100G的蓝光光盘、蓝光刻录机、多买几块 ...

我用nuc5厚款,nas慢慢拖,功耗12w,

网友:
硬盘死活就是降价,谁叫咱没有技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年里节假日回家时候,看一两次的电影时候用用,我看那机械硬盘介绍是200万小时的寿命,算一下,可以 ...

家里和单位各买了个e磊冷备份,7,8年用下来了还不错,硬盘盒一看芯片二看电源,芯片远离jms,电源觉得不放心自己换一个,不过企业盘功率大发热高,不建议装盒子里用,要么买通体金属的,现在应该比较少见,过去迈拓的防震散热都很好,现在买不到这样的,要么买盖子可以抽拉打开的,我买的就是这样的,用的时候把盖子打开,硬盘散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