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林内油烟机的触控板子拆出来了,大家给看看

楼主(2025-08-03):
服役了12年多了,最近一年按键开始不灵敏,很是恼火,清洁过玻璃里面和外面还是不行,今天把这控制单元拆下来了,大家给看看怎么能搞好。会不会是板子上那个电容没量了导致的?

网友:
查查二极管 有么有击穿

网友A:
接口那几根针和对应的插头用神油喷一喷,可能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那几根针和对应的插头用神油喷一喷,可能有效果。

好来wd40有的

网友:
清洗,烘干,三防漆,接插件喷除锈剂,润滑硅脂,甚至考虑焊接。

网友B:
你倒是也给拍张供电部分的啊,这让大家怎么猜?

网友:
感觉好神奇,帮顶给厉害的大佬

网友:
先测量一下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洗刷刷、洗刷刷

网友:
触控不好搞。看能不能淘到这个触控总成。每件可以考虑报废换新了,毕竟用12年了,内部也是油污很重。

网友C:
把那几个弹簧换了,氧化了感应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倒是也给拍张供电部分的啊,这让大家怎么猜?

供电部分在里面,拆不出来,只有插头露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几个弹簧换了,氧化了感应变差

找不到配件了

网友:
还是机械的稳当,我的17年了,稳如老狗

你可以换成机械的,改造一下,面板不好改,可以改到外面。

网友D:
看着还很新啊。

网友C:
微波炉,电磁炉很多控制板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电磁炉很多控制板上都有

感谢大佬指路,赶快买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还很新啊。

服役了13年了

网友:
我认为弹簧只是触发感应信号的,跟弹簧没多大关系。

网友:
林内机子用料很厚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