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热天的,闲来无事做一组牧田款电池

楼主(2025-08-03):
大热天的,闲来无事做一组牧田款电池
电池套件是以前买的放了有大半年了吧?电池以前拼多多上买的那些,放了有一年发现自放电严重,十个里面有五个几乎不能用,所以一气之下,咸鱼买了一组,14个亿纬20p,下来3块多一个,电压一致性内阻一致性,出乎意料的好,也不漏电,闲着没事做一组,过过点焊的快感。

一致性很OK

装上电池

请出老演员

由于配的钢镍片是0.1的样子,叠了0.15的紫铜,所以用了双脉冲10ms,但感觉还是长了点,8或9就可以。
钢带,火花四射

牢得可撕

点亮

输出插口总内阻

板前总内阻

完工,贴上标签

网友:
这手艺好,点焊得真漂亮呢

网友A:
叠铜带焊接不需要助焊的东西吧?我上次看有个叠铜带的涂一层类似锡膏的东西。

网友:
楼主这设备挺专业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铜带焊接不需要助焊的东西吧?我上次看有个叠铜带的涂一层类似锡膏的东西。 ...

如果是只有铜带,上面不叠钢带最好是要有助焊剂,但点焊机猛的话也可以不需要,直接硬上

网友:
点焊机做的挺漂亮

网友:
手艺好做的漂亮

网友:
可以啊,咸鱼还可以淘淘宝

网友B:
看这个点的得心应手就是666,我点0.2钢带基本都要跪了。。。

牧田的那个可调电源不错啊,自己做的吗。有没有模型分享一下也打印一个。

网友:
有点焊机就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点的得心应手就是666,我点0.2钢带基本都要跪了。。。

牧田的那个可调电源不错啊,自己做的吗。有没 ...

这个模型只设计了一版,尺寸细节有点问题,所以没分享出来,也懒得修改,不好意思

网友:
点焊的快感

网友:
这个点焊机挺漂亮的

网友C:
谁知道这电池安全么?搜了一下,有说这电池是钴酸锂的,贼危险,INR开头那种比较安全

网友D:
加上绝缘纸,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上绝缘纸,保险。

谢谢提醒。有加的,只是照片没拍进去,正极也有的,全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知道这电池安全么?搜了一下,有说这电池是钴酸锂的,贼危险,INR开头那种比较安全 ...

对比分析
能量密度(从低到高排名):IFR<IMR<INR<ICR;
安全性(从高到低排名):IFR>IMR>INR>ICR;
循环寿命(从高到低排名):IFR>IMR>INR>ICR;

IMR电池适合需要高放电电流但电量要求不高的设备,ICR电池适合需要大量能量但不需要高放电的消费电子产品,INR电池则适用于需要综合性能的场景,而IFR电池则适用对电池安全性和寿命要求较高设备的理想选择。

详见参考文章:
https://www.plb.com.cn/4838.html
https://tritekbattery.com/zh-CN/ ... -lithium-batteries/

网友:
看起来做的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