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00va 250va之类的控制变压器长期过载能力怎么样?

楼主:
如题,250的怀了,装了100w的,负载间歇运行。

网友A:
250都坏了,是不是说明250都过载了。
你不是应该想想用500代换么?

网友:
如果

250的是过载吗?如果250的过载,100的间歇也不灵吧

网友B:
用品牌开关电源代替,功率大点儿!老变压器发热大

网友:
250都过载100的根本带不动,起码5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都坏了,是不是说明250都过载了。
你不是应该想想用500代换么?

线路有绝缘问题烧的,长期有漏电流发热,250w用了十年了,没有才用的100w,实测运行1分钟次级电流0.6(220v),待机0.3左右,已运行十几个小时了,不知能不能撑7天快递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品牌开关电源代替,功率大点儿!老变压器发热大

负载是220ac,手上没有

网友:
这种问题 根本就不应该提出来

250W的坏了 临时检修用个100W的试机倒还说的过去
还想长期过载用? 怎么想得出来的, 搞电子电器的   有这种心思迟早要出事
烧掉几个变压器是小事   被别人感觉不靠谱看扁了就太不值得了

网友:
发热巨大,很快就烧坏了
什么东西过载用都不安全容易坏吧,为什么要考虑这样用呢?紧急情况?

网友:
250VA的变压器用100VA的代替,这怎么说都不合理

网友:
250w都过载了,反向更换,这是什么逻辑,加上冗余,你得往300w+去更换吧。

网友:
改个开关电源

网友:
看高手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