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防短路维修灯一般用多大瓦数灯泡?

楼主(2025-08-03):
检修时使用。

网友:
我是用100W

网友:
严格的说,这得跟你修的电器功率有关系。

网友A:
修电磁炉这类大功率的100W基本够了。

修小家电,其实100W足够炸IC了。

网友:
看你设备耗电量
设备耗电量的5-10倍以上就行
实际上我线路串联了个开关排插,开关改和插座并联,开关断开,插60,150,2200w(热风枪)的东西,开关导通就是直通。小东西可以插更小的,20w的灯泡
学习到了的大佬给我点打赏嘛。

网友:
我用的是60W的,备用是150W的。常用是60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电磁炉这类大功率的100W基本够了。

修小家电,其实100W足够炸IC了。

是的。修计算机主动式PFC电源,灯泡功率小了,老是一闪一闪的,怕怕。
上两个100W的,不闪了。

网友:
用100w可以吧。

网友:
看电源是多大了吧,感觉和电源功率相等或比电源小一点的就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修计算机主动式PFC电源,灯泡功率小了,老是一闪一闪的,怕怕。
上两个100W的,不闪了。
...

是的,电视电源也是,标注功耗100w,搭配灯泡功率小了就一闪一闪容易炸管

网友:
小电源用25W不能再大了,电源100W的才够,特例是自动PFC的电源可能会出现100W都很亮的状况,实际人家电源也是好的.

网友:
6楼对,大用电器用150W灯泡,小的用69W灯泡,

网友:
要看你维修电器的功率,我一般用100W的

网友:
看修啥,感觉要准备40W~1500W的才行

网友:
我用的是40W的。

网友:
我是用的50W的G4卤素灯珠,主要是小巧使用方便。

网友:
看修什么,多大负载,我试过1800w的电水壶遇到短路故障,只是冒烟烧管,不会炸。

网友:
修电瓶车充电器串过一次,40W的,100W不行

网友:
绝大多数人是用100W

网友:
我修电磁炉用100W的,小电源用60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