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优盘坏了谁有SM3260N主控量产软件,闪存Dynet D27UCG8T2BYB

楼主(2025-08-03):
这个U盘坏了谁有量产软件,闪存Dynet D27UCG8T2BYB

网友A:
拍之前把镜头擦一下,能拍得清晰些。

网友:
用什么手机,能拍的那么柔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之前把镜头擦一下,能拍得清晰些。

这还不清楚

网友:
看着怎么那么像Hynix抹标片?

然后楼主镜头这是指纹弄脏的镜头,得用酒精配合无纺布才能擦干净,找个眼镜布配合眼镜清洁剂也行

网友B: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pZRSAOaCymYicFWtKpdDQ 提取码: p454

拿走不谢。

网友:
设计这板子的也是人才...3260双贴LGA52的异步片子,连读取速度可能都不到60

网友:
有高手分享了,我们也赶紧收集起。

网友:
范老大就是论坛的雷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pZRSAOaCymYicFWtKpdDQ 提取码: p ...

软件识别不到闪存

网友B:
用chipgenius检测下,是否认上了主控及闪存。如果没认上,尝试短接上电再试。慧荣系列优盘短接的方法:LED负极+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hipgenius检测下,是否认上了主控及闪存。如果没认上,尝试短接上电再试。慧荣系列优盘短接的方法:LED ...

识别到错误,短接哪个位置啊,能帮忙指点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识别到错误,短接哪个位置啊,能帮忙指点下啊

LED负极是LED带小绿点的一端,GND可以用USB金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