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闲来无事做个9V电池

楼主:
VC890D万用表测电容不准,于是翻出之前免费撸的DT-9205A万用表。

几年都没拿出来用,结果电池报警了。
以前买的9V充电电池不舍得用在垃圾表上,就重新做一个玩玩。

做好后输出电压不对,只有1V,可能是我测试好之后,套热缩管时,用力拉到电位器了。
重新打开调整到9V,重新套个更大的热缩管。

之前想把天猫精灵改成电池款,电池升压到7V就可以带动天猫精灵,最后结果是电池放不进去了。
这个模块不支持大电流,今天翻出了,拆掉充电部分,就可以放到9V电池里。

上次手机给推了这个充电口,我没买,但是没两天看到 @8139 买了很多,还发了贴
自己转头又去看了还有,就买了100个。到今天才用了3个。

每次开TYPC口都是难看的很,于是乎想起男士皮带孔和这个差不多外形,买个开孔器,大小十分合适。

还未封口,先测试电压,电压不对,应该是套热缩管时动到电位器。

重新调试安装没问题了。能充电,能放电。装到表里也能工作。
尾部就不给大家看了,第一次没经验,尾部做的很难看。下次就知道怎么搞了。
改天再做一个。

网友:
静态电流大吗

网友:
升压上去的啊

网友A:
那个皮带冲子开C孔的时候,看起来几何尺寸合适,但实际要开得圆润,很难,还是用C口母座烫的方法比较好。
升压板的静态电流略大,以前我测过,300~500uA的样子,电池如果小不怎么耐用
100个C口充电板慢慢用,这玩意也放不坏,可以传给娃和娃的娃

楼主:
看5楼 8139大哥说的,也可以翻他之前的测试贴。

楼主:
9V没问题,就是不能大电流。升压到12V给天猫精灵供电时,声音大了会嗝屁。升压7V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皮带冲子开C孔的时候,看起来几何尺寸合适,但实际要开得圆润,很难,还是用C口母座烫的方法比较好。
...

是的,在做的时候,想起你有次微信和我说这个模块静态电流的事。就是玩玩,这些模块和电池都是平日优惠卷撸的,不用就慢慢电池废了,这些模块也都放了几年了

楼主:
不知道,做好了现在闲置在。手里撸了不少9V电池还没用完,已经放了2年了,再不用又要过期了。

网友:
这升压板子上本身就有带有充电……

网友:
挺有想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皮带冲子开C孔的时候,看起来几何尺寸合适,但实际要开得圆润,很难,还是用C口母座烫的方法比较好。
...

皮带冲子开厚的塑料不好用,薄的可以。或者先用2X8的冲子开口,再用C口金属开塑料就不会卷了

网友:
电池没有加装开关的话电路板就会一直处于升压放电状态,电池会很快没电的。需要注意经常充电。

网友:
平时我都直接插适配器用

网友:
其实一直想改一个9伏充电的电池,给万用表用,可我一年用不了几次,一个9优电池三四年不换,改充电的还要经常充电,不够麻烦的,

网友:
静态电流大吧

网友:
用升压板效率低,也可以直接两只电池串联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