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搭车问一下,地漏有可能漏水到楼下吗?

楼主:
借“玛德陛下”图,地漏边隙如果有缝,水会渗透楼板?

楼下说他家卫生间吊顶有滴水声,我说是管子问题,他说是我防水没做好。

确定是洗浴这个地漏,我一洗就有。叫他拆吊顶看,他又说过一阵子重新装修,现在不想拆。

此贴只请教技术,以便心中有数,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太有可能了,楼板很薄的,管子一般都是贯通整个楼板的,也就是说,楼下能看到你家排水管的

网友:
洗擦干净地漏,干透后,买一瓶PVC用的胶水,看得到的地方涂一次,多涂几次,楼下就不会再找你了

网友:
地漏下的管子口径比地漏要粗,地漏下面的圆柱部位是嵌入到管子里,管口用水泥或其它粘合剂密封,看着有缝是正常,

网友:
非常有可能漏啊,直接抹一层防水胶试试看。

网友:
漏水是常态,做防水也很可能有缝隙

网友:
按照我楼上的说法。涂几层防水胶。另外你往楼下渗水叫他拆吊顶看,他又说过一阵子重新装修,现在不想拆。看来你楼下的邻居老实厚道

网友:
有可能的,缝隙漏水跟防水也没太大关系

网友:
常见现象质量

网友:
到楼下打开吊顶一看便知,

网友:
确实非常有可能。不过漏点可能是地漏跟下水管之间存在的缝隙。也可能是你的瓷砖之间的缝隙漏下去。关于瓷砖缝隙渗水,这个不一定会让水漏到楼下,但是却一定会让卫生间外墙阴湿。所以卫生间的砖缝,我推荐必须做环氧美缝,相当于把砖缝用环氧树脂堵死,水就不会渗到瓷砖基层里,瓷砖基层是输送的砂子+水泥的混合物,会把水通过毛细作用导出到卫生间室外。

关于地漏与排水管有缝隙的解决方案,就是买加长的地漏防臭芯。如下图这样。将水直接导入到下水管的深处。

网友:
看来非常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