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选一把电动工具锂电池无线风扇

楼主(2025-08-04):
楼顶小花园正持续建设中,火辣辣的夏天就来了。搬了一把格力落地风扇上去,一边工作一边吹。怕下雨会淋坏,每天都要搬两次,风扇又高又大很不方便。

刚好买了多用宝,用的是牧田口的电池,萌发了买一个能插电动工具锂电池的无线风扇,这样既能物尽其用又方便使用。

网购平台上这类产品还不少,金属外壳的大概小几十块,以前也有一台金属壳的插电风扇,锈的实在太难看了,放弃。

塑料外壳都是十来二十块,大体上有三四种款式。都买回来对比一下再决定。

从侧面看,左边黄色的用了高杆设计,能够把风扇翻转180度向后吹,但没啥用。中间绿色的底座折叠后能够与风扇贴合,减小体积,方便收纳,看起来是请了结构设计师的。右边黑色的设计就比较随便了。

黑色和绿色的风扇,风扇罩都是用螺丝固定的。黄色的风扇罩是旋转卡扣设计,无需螺丝固定,取下来很方便。

黑色和绿色的风扇底座关节处的电线都露出来了。黄色的风扇电线用了隐藏设计。

黑色和绿色的风扇都用船型开关,黄色的用自锁按钮开关。都只有一档风量。

三者的电池接口金属片都是铁镀镍,磁铁能吸上去。

接下来会逐个测试0.5米外的噪声和风速。

先仔细看看右边第1个黑色的风扇。里面啥包装都没有,另外有一张合格证,没有说明书。

整体重量262.6克。

风叶直径14厘米。

转子轴没有固定卡扣,一拔就出来了。里面是直流无刷电机,看漆包线的焊点应该是铜线。

20V电源电压供电的时候,消耗电流213mA。功率4.26W。

风扇轴线前方0.5米处,噪声55.1dB,还算安静;平均风速3.19m/s,还行。

接下来看看中间的绿色小风扇,有个泡泡袋包装。

还带了一份黑白说明书。

重量243.5克,这是参与对比的三把风扇里面最轻的。

买它的主要理由就是颜值比较高,看得出来是稍微花了点心思在外观设计上。

关节处的镀锌螺栓也十分粗大。

风叶的直径是14厘米。

转轴有定位卡子,期不出来。稍微用力拉开缝隙,可以看到里面确实是直流无刷电机。

20V电源电压的情况下,输入功率4.4W。

距离中轴线前方0.5米处的噪声是52dB;但是平均风速只有2.2m/s,风力明显较弱。看起来是电机的效率太低了。

现在轮到左边的黄色大风扇,有气泡袋防震包装。

还有一份彩色说明书。

整机重量409克,背面还有一个标明220伏输入的5521插座。

风叶直径18厘米,采用狭长的高风速叶型。

20V电源供电时,输入功率9.74W。

中轴线前0.5米处噪声54bB;平均分数3.35米m/s。风速足够,而且得益于风叶直径大。风场散布面积也明显比上面两个大很多,能吹到整个躯体。

我不太相信他能输入220伏就把底座拆开了,顺便看一下他是怎么隐藏电线的。

底座内确实没有任何电压转换部件,那个5512电源插座是跟风扇直通的,实测最低2V就能启动。和他的立柱一边居然设计有固定电线的卡槽,虽然没什么卵用,传递出一股设计师水平有限,但已经尽力了的悲壮之感。

买完之后又降价了,拼多多老是玩这种套路,刚好还需要又买多了一台。

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本文无利益相关,请放心阅读。

网友:
挂脖风扇,就是电池小点,你需要带个充电宝,

网友:
三款风都不是很大吧

网友:
都有楼顶花园了,豪啊!干嘛与这些垃圾较劲啊?我看这些垃圾需要把脑袋凑到一尺远才能感觉到风吧。有那进口的也不是很贵,几百元而已,比这些强多了,直接拿来用多好。

网友A:
楼主在几楼的?我的在七楼风太大温度太高东西都种不好。

网友:
为什么不上个能调速的直流无刷电机呢?

网友:
要是真想省钱,可以考虑汽车上用的小电风扇,那里边有风量大一些的,具备一定实用价值,12伏直流电压,可以给它配上电池,比上边的那些垃圾强。

网友:
利用工具电池,好想法

网友:
现在基本都玩交直流无刷电风扇

网友B:
都在楼顶了,搞几片太阳能板玩供电,几百毫安的电流应该能带得动小无刷风扇。

那生锈的风扇放楼顶再利用一下,壳外壳用醋或者用过期碳酸饮料泡几天除锈。懒点就用砂纸打一下锈,再刷个铁锈转换剂。

太闲又可以玩玩电解除锈。风扇外壳接直流电负极。正极夹个铁的大螺丝,作为吸收锈体。泡小苏打水里通电个小时。电解时产生气体,所以不要在室内尝试安全点。

网友:
评测的很详细,还是黄色的能行

网友:
弄个永速落地扇,改个电动工具接口上去,

网友C:
风扇陈列+集中供电+红外感应=人到哪儿,哪儿的电扇就自动开启送风。

网友D:
都说差生文具多,你这根本就不是差生啊。。。。。。

网友E:
这是一个很低调的土豪,虽然折腾这些不值钱的东东,但是看看用的都是好的仪器;我都没有测风速,和检测噪音分贝的东西;楼主是低调有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几楼的?我的在七楼风太大温度太高东西都种不好。

8楼,上滴灌呀,看我老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很低调的土豪,虽然折腾这些不值钱的东东,但是看看用的都是好的仪器;我都没有测风速,和检测噪音 ...

老哥抬举了,我就是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说差生文具多,你这根本就不是差生啊。。。。。。

我是差生,我是差生,我是差生。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不过既然大佬这么说,我高低得点个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陈列+集中供电+红外感应=人到哪儿,哪儿的电扇就自动开启送风。

那买个随身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在楼顶了,搞几片太阳能板玩供电,几百毫安的电流应该能带得动小无刷风扇。

那生锈的风扇放楼顶 ...

论折腾,还是大哥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