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松下荧光灯镇流器寿命探讨

楼主(2025-08-04):
昨天又买了两个松下的27瓦台灯镇流器HKE27183-221,当年荧光灯时代用的台灯都是这种镇流器,奈何当年制造的工艺比较好配件用的冗余比较多,这个我没见过用坏的,或许我见得太少了,就是这种老式的灯管式样的镇流器大家有真实用坏过没有?

新买这两个应该也是松下的,但是没有松下的LOGO,和从台灯里面拆出来的除了商标印刷或者没有印刷,其他没什么区别。适配的台灯灯管是27瓦的,但是额定功率写的是20瓦,也就是没有让灯管全部损耗输出,节约了一点功率?所以原装的松下灯管搭配这个镇流器能用十几年甚至更久?

卖家说当年也是存了一些这种镇流器是为了想维修台灯用替换的,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没修过几个需要换镇流器的台灯,最后低价处理了。

再看这上面的原件,基本上就是电容,可能会有所损耗?其他的基本上是纯固态配件吧,坏的概率是不是太小了?假如这么多年了,我对这个镇流器不放心了,我买全新的红宝石,或者尼吉康电容给替换上去,是不是寿命能够长久延续的?

他还有一个可调的配件,是电阻么?十字型号的,可以使用螺丝刀调整,这个是调整什么的师傅们?

大家有没有非人为原因,正常使用,把LED台灯给用坏的朋友? 是哪里坏的,想做一个小的调查。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
有两块根本不需要考虑电容的问题坏了就换另一块,而且现在买大品牌电容更容易买到假货。

网友:
以前LED灯具金属壳散热,比灯管贵很多,金属外壳散热灯板很耐用,驱动板容易坏,先换电解电容,再换功率管,实在不行换驱动板。现在LED灯具塑料外壳,灯板灯珠过热失效,有的连驱动都在灯板,一次性卡扣压入结构难修。

网友:
松下电感整流器的吸顶灯01年买了9台,一直用到今天
当年装好后一开灯不久,那个电感就摸不上手,很烫。也担心寿命不长。
尤其是饭厅和厨房三台,白天基本也开着。

16年又买过松下19W LED(电子恒流)三台,用到今天光衰不大。

网友:
LED 灯的寿命更多的是由 LED 颗粒决定,串联情况下一个坏一半就不亮。由于是恒流供电,一路坏了另一路电流大增,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会坏。电源电路坏的倒不多。

网友:
没用就先想换?不应该吧,不换的情况下用十来年看时运的。

网友:
明明是耐用品,干成快消费,底线无限降低!

网友A:
天天琢磨这玩意儿的寿命干啥,多累啊,日进万金的人别为这些琐事伤神
坏了就修,修不好就换,大牌新产品层出不穷,囤老货没有必要。

网友:
从没用坏过

网友:
高压滤波电容失效,开关管炸。

网友:
这个帖子我怎么似曾相识??????

网友:
LED灯热死的不要太多

网友:
那个VR1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做工真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天琢磨这玩意儿的寿命干啥,多累啊,日进万金的人别为这些琐事伤神
坏了就修,修不好就换,大牌新 ...

净瞎说什么大实话...

二○二五年八月四日

网友:
松下的都很耐用的。。。。谢谢分享

网友:
荧光灯镇流器基本上就不容易坏

网友:
连镇流器用料都那么奢侈,人家贵有贵的底气

网友:
做工不错,电容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