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云锦家恋三头驱狗器拆解

楼主:
开拆
主板背面

超声波发射头

这玩意里面是这样的

主板正面

用我的古董示波器看下波形

装回

本来是白色灯,听说动物对紫外更敏感,换了紫外灯

实测可以驱狗,原理是发出人耳听不到的高分贝超声波噪音,使动物远离。因为动物可以听见超声波。实际上,这个探头靠近耳朵,我也能听到,一种特别刺耳的压迫感(危险行为,请勿模仿,此行为可能损坏听觉。从上次听了这个之后,三四年了,我一直耳鸣,去医院也看过,没有用)
这个东西对野狗、野猫很有效,对听觉有问题的、特别吵的环境中、主人在身边的效果不明显。有句话叫“狗仗人势”,主人在,它不怕你。
特别提醒:这个不是玩具,不能给小孩子玩,一定要放到小孩子拿不到的地方。超声波人耳听不见,但这种能量会影响人的听觉。

网友:
哈哈,有点意思

网友:
专门对付三头地狱犬的

网友:
PDD也没给我推过 我还不知道有这玩意

网友A:
是不是特定的超声波让狗狗烦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特定的超声波让狗狗烦躁

差不多,就像有一个孩子一直在你身边哭闹,你受不了一样。

网友B:
还有个超声波驱蚊器,疗效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超声波驱蚊器,疗效未知

驱蚊器过两天发,那个效果没驱狗器明显。可能是功率区别。驱蚊器功率小,毕竟人体长期在高分贝超声波环境中是有危害的,还不如给蚊子咬两口,最多痛一下。

网友:
试试换365纳米波段灯珠,还可以驱鸟,鸟眼能看紫外线。很多狗只能看到黑白,主要靠鼻子嗅觉。网上看的有源定向喇叭,实际是特定频率组合超声波,到物体变成普通声波,适合提示音,不适合放音乐,时间长了比普通喇叭更伤耳。

网友C:
照你这么说现在的很多超声波发生器比如焊接机大量的应用,调技师天天接触也会有影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你这么说现在的很多超声波发生器比如焊接机大量的应用,调技师天天接触也会有影响的了? ...

我没调查过他们是否因此而患上职业病,不能妄加评论。但确实有很多职业都会患上职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你这么说现在的很多超声波发生器比如焊接机大量的应用,调技师天天接触也会有影响的了? ...

人体体细胞组织对小的损伤有自我修复机能,但持续的损伤会导致不可逆的机体组织异常。
化学毒药是同样的道理,极低剂量的单次接触一般不会引起中毒,而低剂量的持续接触,或大剂量接触会导致中毒。因为身体来不及修复。
再比如,癌细胞,它是正常细胞分裂异常产生的,健康的人每天都会产生数千个癌细胞,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中的NK细胞(淋巴细胞的一种)会清除它们。但若人长期郁郁寡欢,导致NK细胞活性降低,癌细胞来不及清除,就会在体内集聚,进而发病。

网友:
声波发射器啊

网友:
超声波驱狗,应该可行

网友D:
其实这个的原理就像对着狗大喊一声效果一样的,只不过喊出来的你能听见,这个喊出来的超过了你耳朵的听音范围而已。效果因狗而异,喊一声能吓跑的这个也能吓跑,喊一声不怕的,这个也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的原理就像对着狗大喊一声效果一样的,只不过喊出来的你能听见,这个喊出来的超过了你耳朵的听音范 ...

道理是没错,不过还是有点区别。我想,它不是纯粹靠响度来起作用的。这个有点类似于人类听到特别刺耳又很大声的噪音,以至于你根本无法忍受,不得不离开。

网友: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