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夜灯拆解与改进降低亮度

楼主(2025-08-04):
前几天买了两个小夜灯,方便老人起夜。感觉亮度稍微高了一些,晚上光线太亮会影响老人睡眠,让老人丧失日夜观念。于是拆开看内部结构,电路布局,改进方案,看怎么可以改得亮度稍微低一点。

电路分析是220v市电经过一个按压自锁开关,之后经一枚62k电阻,进入MB10L整流桥整流,整流桥正负极输出直接驱动4颗发光二极管。电路相当简单,感觉可以加大整流桥前的限流电阻,可以减低亮度。改天有时间增加这个电阻试一下是否可行。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在里面贴一层A4纸,减少透光度,一层不够就两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在里面贴一层A4纸,减少透光度,一层不够就两层

简单粗暴~~~
或者白色塑料袋也行~~~

网友:
换大一些的电阻呗,不想那么麻烦就在散光罩上喷点白漆(或套只白袜子也成,不过可能影响散热)

网友:
保留原有贴片电阻,串联其他电阻能变暗。或者加高耐压可调电阻。

网友:
一支黑色的记号笔

网友:
还是改电阻合理,既能降低功率减少发热,又能降低亮度,大幅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小夜灯不够亮,还是直接开灯好。

网友:
我也建议保留原有贴片电阻,在前面电路断开,串联一颗电阻,阻值在20-30K左右!

网友:
电阻降压是否可行,要实验来验证吧,把电压降下来亮度会降。最后用电夺表监测跟着调整。

网友:
你这个太麻烦了,老人用的,买那种带电池的,红外感应灯,找个位置吸住,一般晚上起夜用,如果是500mah的,充一次可以用一个月。反应很灵感,最远可以到三米,亮15秒,技术好的话,自己可以改时间。
看我自己换电池的一个,相当好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7847

网友:
动手分两种,一种是外科手术……

网友:
改大62K电阻即可

网友:
改大电阻比较好

网友:
搞个切换开关,旁路电阻啊,什么袜子记号笔都来了,很不数码之家

楼主:
增大电阻方案感觉更好一些,减小电流,降低功耗,减少发热,一举多得。从一块废弃的电路板上找到一个感觉最合适的电阻,阻值为390k,改成了390K之后,电流从改之前的大概2.6mA减小到0.4mA。亮度大大减小,晚上试试看合适不合适,如果亮度不够再改电阻。

网友:
很垃圾啊,电都耗在电阻上,并且功率不低,一年不少钱

网友:
我之前都是外面包层卫生纸,不然太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