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 25款 捷安特 xtc800的详细配置 对这款车有了解的坛友吗?

楼主(2025-08-04):
近期领导想健身想买辆变速自行车,这两天 25款 捷安特 xtc800由于新旧款交替优惠力度比较大,哪位大神有 25款 捷安特 xtc800的详细配置 和有对这款车有了解的坛友吗?

网友A:
这两年不是流行公路车么?各种公路车骑行队热了两年,好多都把山地车淘汰了。今年各大车商都在抛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年不是流行公路车么?各种公路车骑行队热了两年,好多都把山地车淘汰了。今年各大车商都在抛库存。 ...

风水轮流转,说不定哪年又转回山地车。公路车和山地车的最大区别就是轮胎是窄轮胎,车架相对山地车较轻,公路车为了减重没有前减震。要是休闲不追求速度我还是喜欢山地车。不过这两年确实马路上骑公路车的人多了

网友B:
https://giant-test.giant.com.cn/index.php/index/bike_view.html?id=1741

规格SPECS
下表为最新配置,取代任何打印或PDF格式的信息。规格和价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车架组
车架        铝合金车架
前叉        气压避震前叉
组件
把横        铝合金,直把,31.8mm
把立        铝合金, 8度抬升,31.8mm
座杆        铝合金,30.9mm
座垫        短鼻宽版舒适座垫

变速传动系统
变速把手        3x10速
前变速器        3速
后变速器        10速        飞轮        11-34T10速
齿盘        锻造铝腿22/30/40T
刹车系统        刹车        油压碟刹
轮组        轮圈        双层,铝合金,
花鼓        铝合金,培林,碟刹
轮胎        27.5X2.0 30TPI 防刺山地轮胎

网友:
没接触过,还软件配套了看来时代进步太快了。

网友:
很多年前看过这款车,不便宜吧?
这价位了,怎么不自组一个?也许选碳架性价比更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格SPECS
下表为最新配置,取代任何打印或PDF格式的信息。规格和价格如有变更,恕不另 ...

这个好像是23款的配置,网上乱的很,很多网页都有差别

网友B:
大陆中文
1741 是22款
https://giant-test.giant.com.cn/ ... e_view.html?id=1741
https://static.giant-bicycles.co ... -800-zh-tw-2979.pdf

1681是23款

https://giant-test.giant.com.cn/index.php/index/bike_view.html?id=1681

1772 是24款
https://giant-test.giant.com.cn/index.php/index/bike_view.html?id=1772

3595 是26款
https://www.giant.com.cn/index.php/index/bike_view.html?id=3595

没有25

捷安特(GIANT)26款XTC 800气压可锁定前叉XC竞技22速油碟山地自行车

https://e.giant.com.cn/#/goods/3595

GIANT捷安特XTC 800 plus铝合金气压避震成人12速油碟山地自行车

https://e.giant.com.cn/#/goods/3321

日本人也偷懒

这个直接不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陆中文
1741 是22款
https://giant-test.giant.com.cn/ ... e_view.html?id=1741

谢谢,后面那几个链接不知道为啥打不开了

网友B:
代码修正

冷知识1、捷安特(昆山)有限公司 是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以前看 捷安是看 捷安特tw,而不是 捷安特jp 一般看不到giant-bicycles.com
冷知识2、e.giant.com.cn
冷知识3、www.giant.com.cn 和giant-test.giant.com.cn的数据比较,好像没什么意义 举例MY22-11,22款有11条数据
www.giant.com.cn (MY22-11 MY23-15 MY24-24 MY25-78 MY26-14)
giant-test.giant.com.cn(MY18-1 MY22-53 MY23-23 MY24-12 MY25-4 MY2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修正

冷知识1、捷安特(昆山)有限公司 是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以前看 捷安是看 捷安特tw, ...

谢谢了,看来您是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