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用电热水器如何设定工作时间以达到节电的目的?

楼主(2025-08-04):
家里一直用的是电热水器,艾欧史密斯的60升机械控温的老款,至今有18个年头了,基本是365*24小时插电运行。总感觉近来流量变小,拆下了进出水管,把进水管接到出水口反冲后达到了清洗内部的目的,确实流量增大了,不过找不到安装镁棒的地方,作罢。常常逛论坛,大家都有节电的意识,我在想,如何根据自家的作息时间设定热水器的工作时间呢?有请大师们不吝赐教。我已买了电小酷CP2的智能插座带电量统计的。有了合理的工作时间周期了后,直接手机里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
用的时候提前半小时加电,不用的时候断电,最省电!

网友A:
也是有钱人,,24小时开着,,看看太阳能能装吗。

网友B:
别动就是最大的省电,除非你三四天洗一次否则你次次开关所用的加热时间和功率都比挂着要高

网友:
搞个定时插座不就行了,一二十元左右

网友:
我的也是60升的,发现比40升的耗电要多出不少。
现在是每天开一个小时

网友:
现在定时插座多的是,按照作息时间设置就行!

网友:
用个定时插座,根据自家人洗澡的时间段,定时提前半小时开启,在全家人洗澡时间段之后关闭就好了。我用这方法已经十多年了!

网友:
不同家庭的使用情况不同,设置就不同

网友:
储水式电热水器串联即热式热水器(5.5kw,无需专线,原来的插座是4平铜线),春夏秋储水式直接断电不用。

网友:
改成晒太阳的?

网友:
搞个太阳能板或者风力发电,功率不用大,200W左右应够 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动就是最大的省电,除非你三四天洗一次否则你次次开关所用的加热时间和功率都比挂着要高 ...

你这个想法怎么来的?拍脑阔?

网友:
改太阳能加电热吧,这样最省电,就是不省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想法怎么来的?拍脑阔?

我家破热水器就这个德行,冷水加热到能使用的温度总功耗有两度,但是保持不断电的话两三天也就花两三度

可能是老化了?

网友:
晚上用了以后关闭,或者设置温度降低和环境温度差不多,结冰的地方设置5-10度。或者定时器自动开关,基本上就晚上用,白天没必要开,白天需要其实里面也有热水,温度和环境温度差别越大散热越快,节约的就是日常不停散热,关闭以后慢慢下降,温差小散热慢,就节约这电,气温30设置45就可以了,25设置50,20设置55,15设置60,大概如此,大功率大电流线路损失大一点,不急可以低功率加热。
太阳能,空气能节能还是很好,水热容量大,特别是冬天,电费一大笔,空气能夏天可以节约90%电费,春天三分之二,冬天一半的样子,一天最热的时间段工作蓄热,下午1-4点气温比较高。

网友:
通常23:--05:00不必开吧,一天最多设置16组开关的定时器不到十块钱。

网友:
装个wifi开关,用前半小吋左右开即可,不在家手机上也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有钱人,,24小时开着,,看看太阳能能装吗。

不具备太阳能的安装条件。另外又要多掏钱就没意思了。就想这沿用旧的热水器,怎样省电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破热水器就这个德行,冷水加热到能使用的温度总功耗有两度,但是保持不断电的话两三天也就花两三度

...

其实差别就是开机会温度下跌5-10度就又会开启加热到设定温度,热水器是会散热降温的,热水温度和环境温度差别越大散热越多越耗电,关机或者设置低温以后温差小散热会少一些,其实就是节约这个高温和比较低温度的散热差别这部分电费,我热成像看了,挂架,水管接口,加热管位置开口散热都明显。理论上不可能一直高温更加节能,冬天很明显一天要加热维持温度七八次以上,夏天也有两三次,晚上用完就关闭不加热或者设置低温,傍晚再开是可以节约一部分电的,日常温度够用就尽量低,夏天45就可以了,春天55左右,冬天65左右,一般最高是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