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机电源引起的显示器白雪花

楼主(2025-08-04):
由于闲置了一块FM2主板 网口坏的,就装来了台机子装W7 备用,就随手拿了个电源装 结果发现进PE时候有雪花,这个白色多核王我有3个,试了3个都是一样,PFC是加的 不过整体起来是挺重的,

换了个威盛也是杂牌,PFC也是加的,这个比较轻,这个输出电容换过了,大电容也换了一个,没雪花了但是CPU线不够长就没用了,

后面拿了个游戏悍将300W的,看了PFC居然是有铜的,线也够长 还把输出电容拆了,换了16V 2200UF电容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0829-1-1.html 由于 电容买多了,就随手换了 不用 买这200个何年何月用的完,没拍图 就这样结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6946-1-1.html显示器原来问过大家,就是那个蓝色的高压电容坏了换了后发现屏上面一部分有点点 以为灯管问题 就换了普通的灯条换   就改了LCD 了成本才10来块钱  不过换上去后还是一样点点 应该是屏老化了

网友:
有时候不能妄下定论

网友:
这种情况真是极少见,我贴子有个监控跟这类似了。

网友:
亏您手头有多个电源,不然都有可能去修理主板

网友:
那几个电源做工挺一般的

网友:
山寨电源何其多

网友:
电源还是要用质量好的,我是比较喜欢用台达电源。

网友:
信号线干扰

网友:
100多就能买个二手金牌全模组的,为什么非要搞好几个低质的电源忽悠自己。

网友:
电源尽量别用太杂的牌子,搞个二三线的都行

网友:
杂牌电源危害大啊

网友:
山寨电源真的不要用,宁愿买二手的正品

网友:
杂牌电源为了节约成本,真的是能省则省

网友:
我只用长城电源

网友:
电源还会引起这故障,平时还没遇见过

网友:
杂牌电源电磁干扰大,干扰别的设备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影响到显示器输出电路了

网友:
水货电源害人

网友:
这问题真没碰到过,看来杂牌电源麻烦多

网友:
电脑电源不行干扰大,显示器电源抗干扰不行,两个凑一起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