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安桌手机装什么解压缩软件好?

楼主:
下了几个压缩包视频,是7Z格式,用手机自带的解压软件解不了,装哪个好,最好是免费的!

在应用商店下了几个,都要收费

网友A:
ES文件管理器,别下到山寨,虽然正品广告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文件管理器,别下到山寨,虽然正品广告也多

下了几个解压的,都可以用,但只能用一次,第二次就要开会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了几个解压的,都可以用,但只能用一次,第二次就要开会员

ES文件管理器是自带压缩解压功能,我用着体验还不错,你可以去423down那边下载“干净版”

网友:
很少用这个软件不清楚爱教了。

网友B:
无广告,无收费,自用的版本

网友:
下载著名的zarchiver就行了,既是解压缩工具,又是文件管理器,甚至还能用来安装xapk、apkm文件,且无需联网,不会有广告或泄露隐私风险,有mod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文件管理器是自带压缩解压功能,我用着体验还不错,你可以去423down那边下载“干净版” ...

按你提供的方法下载,果然可以解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广告,无收费,自用的版本

谢谢你,,我用楼上提供的方法下了ES文件管理器可以解压了

网友:
我用rar体积小没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