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小山拆解:闲来无事,把日产汽车的遥控钥匙简单拆拆,日后再换电池

楼主(2025-08-04):
如题,日产的小汽车买了7年多,遥控器没换过电池,以前也没拆过,所以看看究竟啥样。

合模线稍微用指甲别进去,轻易打开,原来大概的内部样子是这样——
前半部是PCB板及按键,后半部是一颗CR2025镶嵌到金属触片上

量了一下电压,PANASONIC的CR2025电池,几年下来,还有3.245V,先用着再说,改天实在没电了也可以用机械钥匙开车门。

想起来之前拆的那个电动车遥控器里也有2颗2025,电压比松下这个略好点,暂时也不拿来更换了。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原装电池确实耐用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形状的日产钥匙

网友:
几年了电压还真高哩,牛逼

网友:
原装电池至少是正品,都挺耐用的。

网友:
这个遥控钥匙有防盗功能吗?

网友:
跟电瓶车钥匙看起来一样

网友:
闲来无事看,小山拆解。

网友:
小车几年了?
钥匙还是比较简陋

网友:
NXP的射频芯片?

网友:
摇控器还不错,可是小日子的摇控器为什么只有一把原装摇控器???好多其它品牌的车都是两把原装摇控器,吐槽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无钥匙进入这些耗电的功能,只有基础滚动码,电池的寿命会很长。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既要有要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2025还行,家里买菜车用的2016,换上新电池也撑不了多久

网友:
这种是不是不按就不耗电,,那些靠感应的无钥匙启动的,估计很耗电

网友:
恩智浦占据了车钥匙主控极大的市场份额……

网友:
我的钥匙电池是2020,原装的能用四五年,后配的只能用半年,甚至两三个月,高价买所谓松下正品,也只能用一两年。

网友:
它没有三防的?

网友:
这种遥控好配也便宜,加密芯片在钥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