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转速计测量日光灯管的诡异问题

楼主(2025-08-04):
公司用的日光灯管,附近的灯管有个不知道啥问题变暗发红,还能看到一段一段的暗斑还会流动,就跟随机跑马灯似的,因为亮度也够就没管,结果今天测试转速计的时候忽然发现数值显示异常,以为滤波函数有bug,就仔细测试了下,发现只有对准这个灯管的时候才有问题,其他正常灯管都不会触发,仔细研究了下这个灯管

现象:整体偏粉红色,两端无黑斑,颜色偏红,中间偏紫,但差异不大,伴随着2厘米左右的等距黑斑,黑斑还有流动性,问了下DS,给出的答案
  • 汞迁移与分布异常

    • 荧光灯正常工作时,汞蒸气均匀分布,放电产生紫外线激发荧光粉发出白光。
    • 故障时:汞液滴因重力或温度不均聚集在灯管一端,导致:
      • 汞少的一端:放电依赖氩气(粉紫色光),表现为中间或局部偏紫。
      • 汞多的一端:汞蒸气过量反而抑制放电,红光增强(两端发红)。

  • 移动黑斑的成因

    • 黑斑本质是 “阴极暗区” 漂移
      • 阴极灯丝老化后,电子发射点不稳定,导致放电弧在管内"跳动"。
      • 黑斑间距(约2cm)对应放电不稳定波长,位移是电流波动所致。
    • 触发条件:电压不稳、灯管寿命终结、镇流器输出异常。
  • 色差与整体偏红

    • 红光主导是因汞放电不足,氩气放电比例升高(氩气谱线为粉红/紫)。

没有专业设备,无法测量波长,但是灯管整体亮度降低,按照DS的回复应该是因为两端汞蒸气过多导致的红光增强,覆盖到了传感器接收范围导致感应到信号,实际测量结果为35.694KHz,网上搜了下电子镇流器的工作频率也正好是36KHz,有意思

网友A:
新灯管的热阴极(两边的灯丝)电子发射能力强,电子流能量是超出“将整灯管蒸汽全部等离子体化”所需的能量,因此亮度均匀,只有电源周期带来的频闪;灯丝逐渐老化后,有相一个时期是电子流能量已经不够饱和等离子体化,但能等离子体化一部分气体,于是管内蒸汽会出现温度和能量梯度,你看到的“一团一团的光流来流去”就是分散的等离子体团在温度和能量不均匀场里的移动。玩zvs推高压包,拉的电弧飘来飘去也是同样原因,只是这个温度场梯度更大变化更剧烈

网友:
不错不错,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可能是该日光灯管的镇流器坏了,换个新的试 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灯管的热阴极(两边的灯丝)电子发射能力强,电子流能量是超出“将整灯管蒸汽全部等离子体化”所需的能量 ...

但是还有一点没搞明白,按照DS解释说来就是正常工作时氩气被电离,辅助汞蒸气被电离,氩气电离一直存在,只是被汞蒸气激发紫外线和荧光粉产生的白光覆盖了,灯管老化后紫外线弱化白光亮度变弱氩气电离的红光凸显了出来,这样整体亮度包括每个波长的亮度应该是维持不变或者变弱的,这样的话正常灯管都不能触发的传感器现在就更不应该被触发了,但是实际情况是被触发了,说明要么某一波长的光亮度提高了,要么就是原来没有的某一波长的光现在出现了

网友:
谢谢分享,长知识了

网友:
没想到转速计还能用来测日光灯频率。

网友B:
简单的事情搞那么复杂,更换驱动器,更换灯管试一试。

网友:
看见过偏暗的一圈慢慢移动

网友:
这个还能测日光灯频率

网友:
就是灯管坏了呗。不过楼上有解释的很透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还有一点没搞明白,按照DS解释说来就是正常工作时氩气被电离,辅助汞蒸气被电离,氩气电离一直存在,只是 ...

灯管老化没有电子吸收能量,能量辐射?

网友C:
楼主,是否意味着使用你这款转速计,最好在白天日光环境?或者是干电池锂电池直接点亮的LED,非常严苛
看你用8025制作的频率基准,32.768千赫兹,都能捕获。32.768kHz 频率的灯光人眼无法感知到频闪。都算无频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还有一点没搞明白,按照DS解释说来就是正常工作时氩气被电离,辅助汞蒸气被电离,氩气电离一直存在,只是 ...

也许不是“某个成分的亮度”提高了,而是“某个原来没有的频率成分”出现了,而且这个频率并不高,恰好与你的传感器的采样频率发生谐振,或发生拍频了。新的灯管只存在电源周期频闪,电感镇流器就是50Hz,电子镇流器是在几十kHz量级。老化的灯管除了电源周期频闪,还至少存在2个管内气体分布均匀性发生变化产生的频率分量,温度梯度场变化率比较低,应该只有几Hz量级,而能量梯度场的变化率可能就高的多。可以试试用高速摄影机拍一段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还有一点没搞明白,按照DS解释说来就是正常工作时氩气被电离,辅助汞蒸气被电离,氩气电离一直存在,只是 ...

曾经研究过某个东西的热设计,用有限元分析软件进行热流仿真,在恰当的条件下温度场就会出现某种振荡,这是因为能量(功率)的传导率并不是无穷大,当器件自己的温度系数与对外热传导达到某个比例时,就发生热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事情搞那么复杂,更换驱动器,更换灯管试一试。

要是把这个事当成维修人员的工作,那简单极了,但是你要想研究这个现象的原因,那就只能复杂了看,就像苹果落地上普通的都不值得关注,但是却能牵扯到宇宙的基本力:万有引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否意味着使用你这款转速计,最好在白天日光环境?或者是干电池锂电池直接点亮的LED,非常严苛
看你 ...

转速计是否能感应取决于波长是否覆盖,亮度是否到达阈值,如紫外线即使亮度很高不在感应波长范围不会触发,室内也有太阳光漫反射,太阳光谱在感应范围内,但是亮度不够不会触发

网友:
可以测灯管?

网友:
这哪里哦~还用日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不是“某个成分的亮度”提高了,而是“某个原来没有的频率成分”出现了,而且这个频率并不高,恰好与 ...

哈哈,上难度了,理解起来有那么一大堆吃力,测到的频率约36KHz,肯定不是你说的温度梯度场,跟电子镇流器的频率接近,应该就是电子镇流器的输出频率,刚才想了下,如果汞蒸气正常电离的话镇流器输出功率恒定的话氩气电离得到的能量就会少很多,亮度也会低很多,汞蒸气不能正常电离的时候全部能量用于氩气电离,那氩气发光的亮度应该也可以增强,这样的话正好测到的就是电子镇流器输出的频率,我找机会做几个实验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