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山水双层电蒸锅SZG10问题求教 煮开水就停止加热 没法产生连续的蒸汽

楼主:
家元不足,只能在此求教电蒸锅的问题:

山水双层电蒸锅SZG10,定时器启动后,煮开水就停止加热(有哒一声),八九秒后才重新加热,没法产生连续的蒸汽。

网友:
可能是温控开关/温度控制器坏了

网友:
山水双层电蒸锅SZG10开水就停止加热,这是它的自动保护功能,可以不管它,它只要过那一会儿温度自动下降到锅的设定温度时,它就会又自动恢复加热直到再次到达水沸腾时又会停止加热的。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如果能煮开就没问题

楼主:
关键是不能提供连续的蒸汽是无法蒸东西的啊,最多拿来保温。在蒸的过程中排气孔都不会烫手。

网友:
确实有可能是温控开关故障,可以直接换一个来排除嫌疑。

网友:
可能温控器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温度传感器

网友:
换个100度的常闭温控器

网友:
换温度开关……

网友A:
来一张电路板照片看看,看是否有继电器,感觉是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不过看图没发现测温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一张电路板照片看看,看是否有继电器,感觉是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不过看图没发现测温电阻 ...

还没拆,牛马事多!

楼主:
应该是这个温控器的启动值偏低,买了个125℃的,替换后再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温控器的启动值偏低,买了个125℃的,替换后再看看效果。

觉得有点低了,130度差不多了……

网友:
发热盘结水垢用白醋泡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