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请教一下老师们、用什么u盘软件。安装到电视机上。可以看免费的电视节目

楼主(2025-08-04):
请教一下老师们、用什么u盘软件。安装到电视机上。可以看免费的电视节目,、

网友:
搜:我们的电视 英文叫ourTV。这个目前比较好用。

网友:
高清的估计大部份都得收费了,毕竟天下没免费的生意

网友:
TVBOX等软件

网友:
好久没有看电视了,把三楼说的那个APP下载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A:
看来看去最省心是安装个锅,现在中星九号不限制安装了,都高清化了。

网友:
千寻 可以看央视和地方台节目

网友:
试试三楼的APP好用不

网友:
安装野草助手到电视,在电视野草app用11AA这个安装码,安装里面的app,多安装几个,电视安卓版本是9.0的就好些,安装完,一个个app试,能看的就留下,要会员和不能看的删除,直播软件看地区和app的

网友:
中星九号现在不加密了么?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买一套地面波数字电视机 DTMB 顶盒。如果电视机还不算老,先直接买个天线,接在天线插口,然后重新自动搜索一下。

网友:
现在基本没人折腾这个了,因为基本都一锅端了。而且即便找到一个也很快不稳定了。
所以老老实实搞个有线吧。

网友:
免费的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看去最省心是安装个锅,现在中星九号不限制安装了,都高清化了。

是吗?哪里可以买

网友:
现在很少长期的

网友:
淘宝花钱买了可以看电视的软件,用了2个月就不能用了.现在已经不看电视很久了

楼主:
晚上好。。。谢谢楼上的老师们。我看看3楼的怎么样。。。。在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