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清灰、换硅脂后温度下降明显,哈哈哈哈哈

楼主(2025-08-04):
清灰前:

没想到一个散热风扇的孔被堵死了:

那个散热风扇出风口部分直接拿花洒喷头冲水,
清理好后,胡乱弄了点硅脂涂上就装机了。
一上电,果然开不了机了,原来散热风扇没插;
插上散热风扇再开机,果然还开不了机,
又插上电源,这才开机,还配置了一会儿,

原来待机62°C,打开Codesys连接PLC干到80°C,
开“一键散热后,回到70°C左右。现在待机只有50°C左右了,

网友:
好家伙 这么多灰

网友:
肯定的呀!导热硅脂要好。

网友:
真地很明显.

网友:
竟然这么明显

网友:
这风口都堵完了,肯定温度高

楼主:
没想到出风口会全部堵死,虽然十年了,但才800小时

网友:
这是所有高性能芯片的通病,几亿个晶体管集成在一起,密度高,体积小,只要通电运行,每时每刻都会有晶体管损坏烧毁短路并产生热量,随着能正常运行的晶体管数量不断减小,所以芯片会越用越慢,越用越热

网友:
灰多少跟日常使用环境有关的

网友A:
显卡是GeForce GTX 960M么

网友:
这还是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是GeForce GTX 960M么

是的,

网友:
PLC逻辑是什么东东?

网友:
有台联想的快二十年还没清过灰

网友:
还准备说自己动手换显卡硅脂呢,看起来还是很有必要更换的。

网友:
这个明显和硅脂关系不大,塞死了

网友:
这是应经常做的事情。

网友:
比较常用的方法

网友:
积灰太严重,疏通后风道通畅温度也就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