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上次说的故障电视拆机照来了,如何处理?

楼主:
前面说过一台37吋老电视偶尔不显示的故障,昨天有时间拆了机,大概看了下各个接插口,没感觉有接触不良的问题,感觉应该是虚焊之类问题

先把整个后面板、逻辑板、主板、电源板的照片呈上:

老电视,板子还都是分开的,不像现在都是多合一。拆机后,检查了各插接口,感觉良好,也没看到哪个元器件明显有异。
说说故障现象,开机后,多数不显示画面。在挂在墙上的前提下(照片可见两个挂机螺丝孔),强行掀左下角(正面看,也就是主板所在的那个角),同时固定右下角(也就是背光驱动那边)不让跟着起来,一定力度后,可以显示画面,正常遥控播放节目后,放下电视(不再掀角),多数情况下会失去画面(偶尔还有画面),但此时声音仍正常播放。
感觉是某个地方虚焊,在扭曲的情况下,虚焊被压实,导致画面重现。
因为一个人操作,时间也有限,没能在拆机时试验哪个板导致的。请各位再建言献策。
特别说明,在拆除电视后面机壳后,整个电视很容易扭曲,某些人对掀角扭曲整个电视的质疑可以放下了。

网友A:
LCD液晶屏背光驱动板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屏线清理过了吗?
我见过一个和你这个类似的故障现象,是屏COF坏了。

网友B:
极大概率就是背光灯管的问题。

网友C:
先搞清楚背光亮不亮。

网友D:
会不会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
灯管问题较大

网友:
最简单的:把电源板、背光驱动板上面发热较大的功率器件焊点重新焊一下,观察现象再说。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E:
开机情况下拿个手电对着屏照看里面没有没显示,如果有就查背光,没有就查电源

网友:
换板替换复活

网友:
点亮后拿个手电照着屏幕,看看液晶有无显示,如果有显示就是背光部分坏了。
如果没有显示,就从供电查起。

网友:
看来故障线索挺明确,那就让故障再现,然后直接触动每个pcb,端倪就会暴露。

网友:
10楼正解,对症下药,注意看看电源板上有无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线清理过了吗?
我见过一个和你这个类似的故障现象,是屏COF坏了。

简单看了,没感觉有可以处理的地方,没有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液晶屏背光驱动板较容易出问题。

这里没拆开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大概率就是背光灯管的问题。

驱动,还是灯管本身,应该不是灯管吧,灯管也不是一条,不至于全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搞清楚背光亮不亮。

要是亮也不可能一遍漆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电源板坏了

我感觉最不可能的就是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机情况下拿个手电对着屏照看里面没有没显示,如果有就查背光,没有就查电源 ...

肉眼看是没有显示的,只是没能用手电,回去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