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电源插头的电阻?(测量主板有发现)

楼主(2025-08-04):
家里美的空调有故障了,插在插座上,不开空调就跳空开,不是漏电,是电流太大,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源线插头

显示电阻是208欧姆,请问大家,这应该是什么故障?

后续来了,这个请大家看看什么道理

这是主板

没有见到压敏

这个也只是电容

这个应该是连接外机的,量电阻是2.3欧姆,
相当于短路了。
这么说来是外机短路,然后主板短路?

网友:
让楼下的高手帮忙看看吧!帮顶了。

网友A:
也有可能地线短路,如果电流太太太大会跳总开,副开不会跳,排除吧亲。

网友:
不开机是不是跟外机就没关系了?内机通电跳空开得多大电流啊!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短路故障。灯泡大法上,208可能是铁芯变压器的阻值

网友:
不开空调就跳空开 :过压保护电阻击穿了。

网友:
你不能测这2点的电阻就让大家判断故障,这太难了。
不开机就有电流先怀疑内部短路吧,拆开看看内机电路板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地线短路,如果电流太太太大会跳总开,副开不会跳,排除吧亲。

地线量过了,地线和火零不通。

网友:
我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可能是压敏电阻击穿了,保护了后面的电路

网友:
老的空调电脑板有 个变压器的,这个阻值肯定正常啊,

网友:
看来需要拆板子来查原因了

网友:
拆开看看就清楚了,一定有坏零件。

网友:
快进到拆内机电路板,

网友:
跳空开,不就是电流大了吗,拆开看看板子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最好打开内机机盖,看看有没有烧毁的元件,如果没烧坏元件的话,把外机的线从板子拔了,看看是内机跳还是外机跳闸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208欧接220v电流也就1安多点,空开不会跳闸的,如此空开异常或是插座、空调漏电才会跳闸。

网友:
电流大造成空开跳,这个电流不小啊,是不是空调板上的防雷压敏电阻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