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毛多高精尖21V充电器 竟能做到如此成本(YDH-XC216)

楼主:
没啥好说的,能做到如此成本21V充电器还能实现功能,只能说高,实在是高,随手一拍,大家看看说说吧!

网友:
该有的都有,能正常使用就可以。

网友:
我去,这么简洁。真能实现芯片概述里的各种功能?

网友:
该有的都有,成本控制到了极致,能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要不是大外壳卖相好,还可以搞一个合身的外壳。

网友A:
5毛多是做活动吧,不然连运费都不够

网友:
成本控制到了极致

网友:
一个多余的零件也没有啊

网友:
集成度真高

网友:
难道保险丝是白漆下的敷铜板

网友:
我买了个一块多钱,看里面变压器,一点点搭,不敢用,漏电会死人

网友B:
这个输出DC21-48v什么意思?

网友:
成本最大的是外壳吧

网友:
哈哈哈,比我电钻带的这个还差一点,我这个起码电容给的挺多。。问题是这货输出是21V但是我买的电钻是4S供电,也就是充满16.8V。这也可以的吗?反正我是信不过,我给拆掉扔了,重新做了个充电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907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毛多是做活动吧,不然连运费都不够

应该是有抵扣,买了不少日子了,今天无聊拆了看看,发现如此精简就拍了发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输出DC21-48v什么意思?

鬼知道什么意思,乱标的,输出测量22V是21V充电器!

网友:
这精简到极致了

网友:
就这几个零件人家照样还小几个没装,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