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全网首拆:力康PC-80D三导联心电监护仪

楼主(2025-08-04):
40元在闲鱼上收了一台力康PC-80D三导联心电监护仪.能开机,按键无反应。试试看能不能修好。我这台没有力康标的,电路板上打的是prince180D的标,但是力康,乐普,这几款其实都是用的一个磨具,连开机动画都一样。

背部,顶上两条是电极

开机动画

侧面接口,从左到右分别是三导联线接口,5v电源接口,血氧探头接口,USB接口。问了一下客服,pc-80dd是带血氧接口,pc_180d是不带血氧接口,这就是两者的区别,价格差了两百多

内部电路

显示屏

主控,这是一款带lcd驱动的arm7 MCU

32m闪存

内存

这几款都是精密运放

1302时钟

这个应该是串口通信接口

现在故障是开机能进入启动页面,但是按按键无反应。感觉固件应该没问题,大概率是硬件问题,准备跑跑线路,看看有没有电压异常或者线路不通的情况。

楼主:
最后吐槽一下,这个型号的机器,淘宝上找不到导联线卖。如果不能自己DIY导联线,就算修好也是废物

另外从开机动画上的版本看,这个是1.0最早的版本,而淘宝上卖的有2.75版,也有3.1.0.0版,不懂里面硬件还是不是一样

无语了,5A大电流,正反面一条红温,没有特别亮的点啊。一个个的测累死人

维修进程:检查发现,所有按键都是一脚接地,一脚接主控。除了电源键,其他键开机都是3.3v,电源键是0v.测量电源键短路,拆了电源键再测还是短路。感觉可能是和电源键相连的电容短路,当然也可能是主控内部烧了。现在准备用可调电源烧机看看哪里发烫

倒霉到极点,居然是四层板,层间短路,只能放生

网友:
民用级心电监测产品

网友:
那就是说纯粹拆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

刚刚开始修,刚检查到电源键短路,现在拆了电源键还是短路,准备烧鸡开哪个元件短路。

网友:
试着修复一下,还能练手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吐槽一下,这个型号的机器,淘宝上找不到导联线卖。如果不能自己DIY导联线,就算修好也是废物

另外从 ...

导联线能不能DIY

楼主:
能,屏蔽线加鳄鱼夹。就是和主机连接的接插头要用心找一下

网友:
用手摸 可能也比你这个热成像准

网友:
肯定都是公版的了,,,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把闪存芯片换大一些容量的,多存储一些信息数据

网友:
3导联就算了吧。

网友:
好复杂,维修起来又要耗不少时间。

网友:
没修好可惜了

网友:
四层板算了

网友:
换大一些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屏蔽线加鳄鱼夹。就是和主机连接的接插头要用心找一下

那就DIY,价格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