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dji avata2 充电管家拆修

楼主(2025-08-04):
提供电池收纳、电池充电、电池集电功能,配合 DJI 65W 便携充电器,仅需 45 分钟即可充满 1 块智能飞行电池;可同时为 3 块电池轮流充电,免去逐个更换电池的烦扰;也可充当移动电源给飞行眼镜或手机等设备充电。

DJI Avata 2 双向充电管家

输入:5 伏至 20 伏,最高 3 安

输出(集电):最大 65 瓦

输出(充电):最大 17 伏

输出(USB):5 伏,2 安

充电方式:三块电池轮充

推荐充电器:DJI 65W 便携充电器、DJI 65W 车载充电器、支持 USB PD 快充协议的 USB 接口充电器

适配产品DJI Avata 2

闲鱼无意间看到的卖家描述坏的,帮别人卖的 看着便宜 买回验证是否跟air3 充电管家一样结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9502-1-1.html

到手发现标签纸有拆过痕迹 而且充电口线插不进 接口损坏

螺丝明显拧伤,当时还在想是不是大疆装配工艺差螺丝都能拧漏白

充电口烤焦了, 心凉了

取下均热铝片 还好只是充电口动过

大疆万年不变的bq25700a  加上mcu 这个多个对外放电功能,所以有一个pd协议芯片

逻辑mcu 连接各通道电池,读取电池信息 判断充电顺序,以及集电 pd外放电功能,因为输入65w充电功率太低,就没有加入并充功能

拆下充电口,发现充电端子变形,估计充电时数据线受力 将充电口从pcb直解撬下来了,估计出厂焊接不是非常牢固,pcb焊盘完全没起皮翘起。不幸中万幸

原机主尝试维修过,焊接温度高了,直接烤化了,又没配件直接放弃了

没有相同充电口 加上也用不上,犯不着为了用不上东西再去淘宝买相同配件

找了一个白色内芯 充电口,直接单换舌芯。这个白色耐高温,肉眼看上去比较精细

大疆智能电池充电器都有协议握手通讯,虽然ic一样,哪怕电池针脚定义全接对,充电器也无法给其他机型电池充电,

补充一张大疆air3s emmc isp飞线图

请点击连接IC
Model Settings:
Interface : eMMC..........
CLK : 自动
BUS : Socket
VCC: 3.3V        VCCQ: 1.8V
Connected. Reading information
Manufacturer Name: 0x9B
Product Name: Y0S064
eMMC CID: 9B01005
eMMC CSD: D02701
[NAME]         ROW_SZ,         PageSz,         PageCount.
[User_Area]         58GB,         512,         122159104.
[Boot1]         4MB,         512,         8192.
[Boot2]         4MB,         512,         8192.
[RPMB]         16MB,         256,         65536.
[EXT_CSD]         WR:1B,         RD:512B.
------------------------------------------
EXT_CSD:
Device life time estimation type B: 0x01 0% - 10% device life time used
Device life time estimation type A: 0x01 0% - 10% device life time used
Pre EOL information[267]: 0x01 Normal
DEVICE_VERSION[263:262]: 4305h
FIRMWARE_VERSION[261:254]: 3
Boot partition size[226]: 4096KB
SEC_COUNT[215:212]: 122159104
GPP1 size[143-145]: 0MB
GPP2 size[146-148]: 0MB
GPP3 size[149-151]: 0MB
GPP4 size[152-154]: 0MB
Device type[196]: 0x57
EXT_CSD revision[192]: 0x 8
Partition config[179]: 0x48 (01001000)
Boot bus config[177]: 0x02 (00000010)
RST_n signal[162]: 0x01 permanently enabled
Partitioning Setting[155]: 0x00
PRODUCT_STATE_AWARENESS_ENABLEMENT[17]: 0x01
RPMB:
Counter: 437

LUN0 GPT
PrimaryGPT_0: 0x0 - 0x4400 (17.00KB)
gpt: 0x0 - 0xfffe00 (16.00MB)
env: 0x1000000 - 0x1fffe00 (16.00MB)
panic: 0x2000000 - 0x2fffe00 (16.00MB)
cali: 0x3000000 - 0x3fffe00 (16.00MB)
cali_raw1: 0x4000000 - 0x41ffe00 (2.00MB)
factory_raw: 0x4200000 - 0x43ffe00 (2.00MB)
factory: 0x4400000 - 0x53ffe00 (16.00MB)
scp: 0x5400000 - 0x55ffe00 (2.00MB)
scp_2: 0x5600000 - 0x57ffe00 (2.00MB)
tos: 0x5800000 - 0x59ffe00 (2.00MB)
tos_2: 0x5a00000 - 0x5bffe00 (2.00MB)
normal: 0x5c00000 - 0x7bffe00 (32.00MB)
normal_2: 0x7c00000 - 0x9bffe00 (32.00MB)
system: 0x9c00000 - 0x32fffe00 (660.00MB)
system_2: 0x33000000 - 0x5c3ffe00 (660.00MB)
vendor: 0x5c400000 - 0x78bffe00 (456.00MB)
vendor_2: 0x78c00000 - 0x953ffe00 (456.00MB)
cache: 0x95400000 - 0xbddffe00 (650.00MB)
nfz_data: 0xbde00000 - 0xc1dffe00 (64.00MB)
userdata: 0xc1e00000 - 0xc5dffe00 (64.00MB)
blackbox: 0xc5e00000 - 0x2c65ffe00 (8.01GB)
reserve: 0x2c6600000 - 0x3fedffe00 (4.88GB)
media: 0x3fee00000 - 0xe8fffae00 (42.27GB)
BackupGPT_0: 0xe8fffbe00 - 0x8ffffe00 (16.50KB)
------------------------------------------
------------------------------------------
Reading Andriod Info
ManfcID = DJI
Model = ANDROID NATIVE ON E3 WA234
Product = EAGLE3_WA234
Fw Ver = EAGLE3_WA234-USERDEBUG 9 PD1A.180720.031 19989 TEST-KEYS
Hw-Dev = EAGLE3_WA234
BuildID = PD1A.180720.031
Android = 9 (Pie)
S Patch = 2018-09-05
Region = EN-US
CPUApi = ARM64-V8A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插座不耐用。

网友:
大佬胆子就是大!我反正是不敢买

网友A:
我有几个DJI的电池,只有电池,其它没有,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几个DJI的电池,只有电池,其它没有,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半年不用电池基本报废,而且现在快递拒收电池想卖都难卖,建议挂咸鱼看看有没有本地坛友愿意自提

网友:
现在物流这么利空电池包了啊

网友:
捡漏成功恭喜

网友:
这个充电插座换上去后,最好打点胶,担心插拔时容易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半年不用电池基本报废,而且现在快递拒收电池想卖都难卖,建议挂咸鱼看看有没有本地坛友愿意自提 ...

快递不收电池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pdd和tb也是照样卖电池的,小黄鱼也有好多个人卖电池的,不也是照样收快递么,但有一点就是闲鱼上不管怎么说都不给免邮,总会收一点快递费

网友C:
换个充电接口就捡漏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递不收电池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pdd和tb也是照样卖电池的,小黄鱼也有好多个人卖电池的,不也是照 ...

基本上就是虚报 假报,说不是电池 ,或者把电池包裹一堆东西 让快递员分辨不出来,或者快递月结,出问题了直接能追索源头。

网友:
换个充电接口就捡漏成功了!

网友:
做工真不错啊

网友:
厉害,楼主应该是熟悉电路原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充电接口就捡漏成功了?!

其实不算捡漏,我只想拆开看看大疆充电管家集电电路,主板好坏无所谓,只是感觉拆开了啥都不干再装回去没意义,索性修好了,

这个咸鱼45包邮购买坏的,闲鱼好的也就90包邮, 中间差价就四十来块钱,找外面维修店 修一下没五六十压根没人动手。这种充电口一般手机维修店压根没有 专业无人机维修低于50拆装费压根没人搭理 还要自付来回运费

网友:
牛人有牛技术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