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搓数控铣床完成

楼主(2025-08-05):
在此先解释几个问题:
1、为啥xyz轴不采用全伺服电机或者闭环步进电机,这样精度更有保障?首先当然能确定精度会更好一点,但价格很贵(指伺服),其次伺服或闭环步进高精度只是自身旋转定位的精度高,但通过传动系统(同步轮、带及丝杆等)后到最终的工作台运动的精度就不好说了,因为其中影响因素太多,如同步轮和带的精度、丝杆及丝杆座的精度,安装的精度等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精度,除非用电机直驱丝杆模式才会好一点,但联轴器和丝杆座也会有影响。所以我的终极方案是上光栅尺系统,并采用全闭环操作系统(如linuxcnc),这样工作平台的运动数据能直接反馈到操作系统,由操作系统直接修正误差,这样才能保证加工精度。
2、为啥没有安装限位开关?原因如上述第一条,我打算下一步是安装光栅尺,在光栅尺上结合限位开关,这样先玩起来。等以后换linuxcnc系统,再把光栅尺信号接入进去,达成真正的全闭环系统。

2025年的4月开始规划并设计,每天吃过晚饭折腾一点,直至8月初才初具雏形。钢板切割用的角磨机,然后是玩具台钻或锂电钻打孔,手动攻丝,基本算是纯手搓做的。目前还差数控系统没有调试及光栅尺没安装好,但已经可以手动操作加工了。

先上张目前的状态照片和视频

主要参数如下:高宽深分别为662x664x547mm,xyz行程为400x180x200mm,净重107kg。所有线轨为上银25规格,丝杆为1604梯形丝杆。主轴为750w伺服电机,1:1同步轮带动er25的无动力主轴,其余三轴均为雷赛57加长步进电机,通过同步轮2:1减速驱动丝杆。为了提高手动操作时的定位精度,手轮与丝杆的传动也是2:1减速。

部分设计图如下:

先从立柱开始介绍吧,这个立柱是咸鱼上买的半成品,到货后发现很多加工细节包括刚度等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

无奈只能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加工孔位,加装安装底板,并焊接加固。

为了避开立柱后面的丝杆支撑座,底板上割了个缺口。

立柱的右侧开了个大圆孔,这个是为了安装z轴的换向器,以后手轮就安装在立柱的右侧。立柱内部还采用了数根∅10x100的钢螺柱加固,整体刚度更佳。

面板与侧板断焊,底板满焊,但焊接后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变形的情况。

然后噩梦来了,为了修正面板和底板的变形搞得我欲仙欲死,先上角磨机粗磨,然后电磨头磨,最后再用刮铲刀铲,耗时整整两周。(部分照片丢失)
舍不得买大理石平台,买了把便宜的镁铝合金直尺。

肉眼可见的弯曲,当然可能焊接之前面板就是变形的。

白天上角磨机,晚上避免扰民改用电磨头,不停地交叉、平行来回研磨,最终修正到平面度和垂直度都在1丝内。

然后是底座,同样在咸鱼上购买的拆机钢板,尺寸为380x260x20mm。

由于设计修改,y轴行程不够,所以底板在原基础上加长了60mm,达到了440mm。加长部分采用高强螺栓连接,并且用50方管做了个底座整体加固。

方管内安装螺柱,长度与内净尺寸等长,避免螺丝锁紧时方管变形

考虑到以后会越来越重,难以人力翻身,所以底下先上好了油漆。

钢管内部填充了环氧混凝土增加自重和提高抗震性。
清洗黄沙和小石子并晒干

按比例调好环氧树脂

倒在一起搅拌均匀

灌入方管内并塞密实,放置一晚上固化

Y轴的丝杆和电机及手轮部分必须先行安装。

然后是z轴的换向器以及步进电机等。

X轴钢板也是拆机品,根据设计图加工线轨和丝杆座的孔位。

感觉15厚的钢板挺单薄的,担心铣削加工时钢板变形,后来在钢板的两侧打孔攻丝,通过加装两块侧板来增加刚度,当然钢板间还是通过断焊来补强的。

导轨安装面的刮研就不说了,还是老样子最终处理到1丝内。

Z轴安装板的加工。

还是咸鱼上买的垫高块,由于是个开放式空腔,故单侧先焊块钢板补强。

然后又是刮研。

垫板的刮研。

主轴安装面的刮研。

还是咸鱼买的铸铁T槽板(工作台),继续打孔加工。

主轴伺服电机的安装座加工,采用40x80方管制作,中间用车床掏个电机法兰洞。

Z轴所有运动部件净重15kg,为减少电机负荷和丝杆磨损,又加工了套配重系统。这次并没采用铅块配重,而是打破常规采用了恒力弹簧配重,并加工了套轴承滚筒适配。

所有配件加工到这个程度基本可以总装了,然后就是各种打表调试,期间又买了个大理石角尺。

最后是主轴伺服电机的控制器接线与调试。伺服电机控制采用的是简易型HF020控制器,调试比较简单,手动控制的话功能完全够用了。

总装完成后的照片如下,主轴上夹的光轴是调试垂直度用的。

下一步就是调试数控系统了,采购的是mach3的5轴的控制板,因伺服主轴也会占用控制板的其中一个通道,剩下的一个轴打算以后预留给A轴,最终成为4轴铣床(雕刻机)。

网友:
遥遥领先吗?

楼主:
上些细节照片

一些配件的照片
高精度直角换向器,无背隙

上银25导轨滑块,有新有旧

为避免切割发热变形,要求商家采用线切割加工

网友:
这是个高手,伺服都玩上了

网友:
真是的高手都在民间,如云盘啊,这都能手搓

网友:
高级玩家,很优秀啊。

网友:
是一个大工程,厉害了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机电一体化专业干的事情吧,图应该还没有传完,坐等继续

楼主:
部份过程中使用到的工量具等

自制数控车床的二次改进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8845-1-1.html

数控铣床z轴恒力弹簧配重的视频演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2005-1-1.html

网友:
多图杀猫,打开好几分钟了图片还没加载完。
看成品就知道是大作,精华的节奏

网友A:
大制作,厉害,买台二手架子来改装会不会更便宜,精度更好控制啊,支架用了太多螺丝紧固,后期应力释放会不会导致精度大幅度下降呢?

网友:
楼主牛人默默点赞

网友B:
花功夫的作品,
钱是小事情。
完成后不会吃灰吧。

网友:
这是真正的技术大佬可以自己开厂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是一般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制作,厉害,买台二手架子来改装会不会更便宜,精度更好控制啊,支架用了太多螺丝紧固,后期应力释放会不 ...

买二手机架会更便宜,精度更好,我这种算是吃力不讨好型的。机架都是焊接固定的,螺丝只是辅助及定位作用。焊接的机架后期肯定会变形,所以我焊接时基本都是采用断焊工艺及高强螺栓辅佐,以减少焊接应力。

网友:
我X,牛A,连数数控机床都自己手搓...

二○二五年八月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功夫的作品,
钱是小事情。
完成后不会吃灰吧。

我就是为了拥有一台铣床而做的,后期基本吃灰,就像以前做的车床,利用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