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TC1晶体管测试仪测试锗三极管显示不正确

楼主(2025-08-04):
我购买了晶体管测试仪,用硅三极管能测试出三极管的NPN或PNG,包括三个脚的极性也显示,放大倍数不知准不准。但测试锗三极管3AX31管时,只显示下面的样子,不显示具体脚的极性和放大倍数。

网友A:
是不是翻车了。

网友B:
现在还有用锗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用锗管的吗

我喜欢倒腾老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翻车了。

我也不知道呀,所以才请教高手。

楼主:
谁还有同款机器?能否测一下您的3ax31显示的是什么?

网友C:
是不是锗三极管的导通压降小,导致这个测试仪误判?

网友:
估计是管子坏了

网友D:
前几天测损坏的三极管,按下测试键,直接变成校准模式,屏幕提示,校准中。

网友:
可能这个测试仪的程序是判断三极管的PN结压降是0.7伏左右的,锗三极管的PN结压降是0.1~0.3伏,所以就判断为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锗三极管的导通压降小,导致这个测试仪误判?

我也怀疑中,但测试了多个都一样的问题。

楼主:
我测试了10个都一样,但硅管8050  9014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测损坏的三极管,按下测试键,直接变成校准模式,屏幕提示,校准中。 ...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三脚短路了,根据说明三极短路就自动校准。

网友E:
仅存的一只3AX31,测试显示图形参数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三脚短路了,根据说明三极短路就自动校准。

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10个都一样,但硅管8050  9014 都可以。

10个都坏了,也不是不可能,我记得这个能测锗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仅存的一只3AX31,测试显示图形参数正常。

你的这个是正确的,是我机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仅存的一只3AX31,测试显示图形参数正常。

你这个哪购买的,多少钱。

网友:
固件的问题吧

其实显示的也对,PNP锗管,be bc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哪购买的,多少钱。

前一两年本坛或是其他论坛,好像有人已提出过测量锗管问题,所以就绕开了。网上搜图片名及价格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