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要疯了,用热成像仪都找不到电路板的短路点,郁闷死了

楼主(2025-08-04):
修台心电监护仪,发现按键短路,拆了还是短路,用稳压电源烧机,5安大电流,但是在热成像下面呈现的是一条发热带,而不是明显的发热点。正反面都一样。谁能看出图中哪个地方最热啊啊

补充内容 (2025-9-10 03:14):
左上角两颗IN414B旁边的C31被上家换成0欧电阻导致短路,偏偏热成像下面这部分发热并不严重。后来还是找同样主板跑线路,才发现电容被换成电阻

网友:
成象工具不行

网友A:
热成像的微距镜有条件的话还是弄一个吧,看电路板和元件发热,有微距镜和没有微距镜,视觉效果完全不同

在微距镜下,并排三个完全一样的IC,中间那个是最热的

网友B:
你这个热成像太垃圾了吧

网友:
整条铜簿带发热,说明短路点在距电源接入点最远端那里

网友:
热成像太糊是这样的

网友:
一方面你这热成像的分辨率太低了。
另外,既然有大电流,可以稍稍分析一下电源的负载支路,采用断开法也能找到问题,不至于这么被动。
PS:不要太过份依赖某个单一手段/工具/方法,要把思路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热成像太垃圾了吧

海康4117,用的不多就买了个便宜货,那晓得关键时候不顶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香大法

松香雾化器长时间没用没电了,现在还在充电

网友D:
以前在工厂维修一块电路板也是遇到找不到短路点的情况,关联的元件都拆完了,还是短路,当时发现了热源,电路板的一小块区域发烫。当时没有热成像仪,后面怀疑电路板内部线路引起的短路,报废处理了

网友:
有可能是某个利用线路板散热的原件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的微距镜有条件的话还是弄一个吧,看电路板和元件发热,有微距镜和没有微距镜,视觉效果完全不同

在 ...

太贵了。以前见网友说闲鱼上有一家镜片便宜,去找的时候已经没货了。再找其他家都是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工厂维修一块电路板也是遇到找不到短路点的情况,关联的元件都拆完了,还是短路,当时发现了热源,电 ...

这个我也怀疑是不是层间短路,也是拆完所有元件,但是还是一整片发热。想跑线路发现是四层板,根本找不到线路,想断开连线都办不到

网友:
1.热成像仪不行。  升级     2.   多跑跑电路。   这种接地大短路的, 不就图上最大的那个管子么。

网友:
电路板放冰箱冷却,电流调小试试看。试试各个不同电流

网友:
按键短路,拆了还是短路,延短路的电源线路找容易短路发热的元件,贴片电容,芯片,电路板本身等。

网友:
先把板子凉透,然后看着热成像加电流,看哪里先红。电流时间加的久了板子都加热匀了。

网友:
用楼上提到的松香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