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助 银灿点序IS918添加参数

楼主(2025-08-04):
根据IS903的参数

Vendor=Toshiba
FlashID=983C95937A51
Feature=15M128_7DDL
MLC=1
Planes=2
PageSize=16384改右侧的device size,7DDL的是8192
Blocks=4212 hex得到1074填入device size但是这样还是只能识别33900MB左右,如果改1BFC这样慢慢调到65000mb左右的话会报错SLC错误
Die=2
Pagesperblock=256
Sparesize=1280 hex得到500补0填入spare 0500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5
TimingSet=7DF
SetTiming=0
GPT=12
INT=3,34,66,1028,3,174,0,1,1,2,0,2,0,0,8
IO=4,X,X,2,4,6,X
PJM=0,0,5,5,5

现在试试多插入一组ID识别还是33000mb左右低格一次,有懂的大神知道怎么改吗?其他的参数都是7DDL的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研究研究,这个没有人试着改过,都不清楚该咋改

7DDL和9DDLTA2D之间应该是DIE数的区别,所以我对照了一下1die的9T24和2die的0T24之间的区别,浅改了一下,也意料之中的报错了

这次可以在我原来改的基础上把Retry table哪一项,应该是0x48,改回7DDL的参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研究,这个没有人试着改过,都不清楚该咋改

7DDL和9DDLTA2D之间应该是DIE数的区别,所以我对照了一下1 ...

我发现只要一改动立马刷不过,而且解包后里面有很多bin,所以我想是不是一定要量产过了一次看他用什么版本的bin再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只要一改动立马刷不过,而且解包后里面有很多bin,所以我想是不是一定要量产过了一次看他用什么版 ...

那我不清楚了,我其实也不咋会改这个

网友:
不懂,前两天量产了个IS918的U盘,32G的镁光划线黑片,自动模式,坏块比较多,量产完只有1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