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问问螃蟹大神们指导指导RM1135开卡hyv6 4tb开不过问题Flash Fail

楼主:
这几天重新折腾了之前坏的长城4t,用的方案是rm1135+hyv6 4ce8die id ad7e2a5302b0 4贴,因为原板主控死了,现在拆了颗粒换到新板子上,用公开的固件RTS5735_RM1135_HYV6开卡,刚开始贴一颗能pass,再贴一颗也能开2t pass,之后贴满4颗就开不过报错,问下大神们还能开出来吗,是不是要添加fw参数。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等高手 出现

网友A:
可能不支持4tb大容量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支持4tb大容量颗粒

这个固件好像是可以开2ce8die的h25t3tm88c 4t吧,文件有4t配置文件,我换了参数也是到最后开卡步骤报错

网友B:
会不会是板子供电不够

网友:
换个59XT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板子供电不够

也有可能,原板和现在这个供电有些区别

楼主:
59xt2能开4t吗?不是最大2t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