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两路功放输出切换器

楼主(2025-08-04):
最近不是买了车机吗,又有一个1969功放也要用,相当于两个功放输出需要切换使用,相当之前买的12脚三档开关就用上了,简单接线用了不要的药瓶子,瓶子开孔也简单就做可以两组切换器,献丑了但是实用!

网友:
用双向闸刀开关。

网友:
太几把丑了,大神们都在耗免费的3d打印。

网友:
diy的美学,简单实用

网友:
嚯!!这样的开关头次见~只要切换时输出不短路就OK。

网友:
功能应该可以,不好看而已

网友:
换大一些的电阻

网友A:
学习了,有两个音源需要切换怎么办?
想把有缘喇叭接电脑和手机切换

网友B:
不错,简单粗暴效果好,物理切换,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有两个音源需要切换怎么办?
想把有缘喇叭接电脑和手机切换

和我一样的搞就行,只需要三脚  三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简单粗暴效果好,物理切换,稳定

对呀用最低成本实现简单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药瓶子

榨干它最后的价值

网友:
有点丑陋,但是实用

网友:
连药瓶都用上了,物尽其材啊

网友D:
瓶子加四个脚和两片耳朵就是小萌猪

网友E:
功能不错,就是导线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瓶子加四个脚和两片耳朵就是小萌猪

那太矫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能不错,就是导线有点乱.

不乱呀  我分成两路,三个线

网友:
虽然实用,但外观有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