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侨波电子驱鼠器DC-9008拆解(附手绘维修电路图)

楼主(2025-08-04):
开拆

电路板正面,主芯片是NE556,接成无稳态电路,驱动压电陶瓷片发出间断超声波来驱鼠

电路板背面

压电喇叭

电路图

外形

铭牌

说明书

这个是阻容降压,时间久了以后电容会失效,所以定期检查更换电容就可以继续用了

楼主:
我用手机录音,可以看到这个是间歇发出超声波的

网友A:
这么高科技,能不能驱鼠哦。

网友B:
超声波虽然基本上听不见但是对听力还是影响很大

网友C:
这个不晓得算不算智商税,至少元件和原理还算说的通,比群里拆那些节电器正规点。

网友D:
以前厂里有一台超声波清洗机工作时还是有轻微吱吱声的,放酒精清洗油雾探测器铜片滤网时还可以看见酒精有轻微水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虽然基本上听不见但是对听力还是影响很大

是的,我这几年耳鸣,应该跟这些东西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厂里有一台超声波清洗机工作时还是有轻微吱吱声的,放酒精清洗油雾探测器铜片滤网时还可以看见酒精有轻 ...

超声波是一种能量,是能够引起物理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晓得算不算智商税,至少元件和原理还算说的通,比群里拆那些节电器正规点。 ...

理论上超声波噪音确实能对动物产生影响,令其离开。这个牵扯到生物学原理,具体咱也不是特别懂。我那小店15个平方,我用了时控插座,白天停机,晚上开机。那个超声波噪音仔细听还是能听得到的,一种不明显的很刺耳的啸叫声。所以,白天人在店里就没开。店里这几年确实没再见过老鼠了。

网友E:
能不能驱鼠

网友F:
对听力还是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听力还是影响很大

是的,尽量不要用在卧室,粮仓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驱鼠

因鼠而异,对听力不好的老鼠估计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鼠而异,对听力不好的老鼠估计没用

这个用途竟然不错,楼主时常有好物来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科技,能不能驱鼠哦。

同问同问

网友:
实战效果如何?楼主分享分享

网友:
刚看到个驱狗的,又刷到个驱鼠的

网友:
好像次声波对人的伤害更高。

网友:
厉害了~要是能抓一个老鼠试试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是和驱鼠器、驱蚊器干上了呀,拆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