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空调挂机漏水的奇葩故障拆机+修复

楼主(2025-08-04):
空调内机漏水
以为是排水管堵了
疏通之后
漏的更欢了
拆吧

就这款海信的

拧掉螺丝
用力把外壳拔下来
空调挂机结构基本都一样
外壳都蛮好拆

侧面能看到排水口
看墙上漏水的位置
跟排水口接头对应
但是侧面没有操作空间
只好切前壳了

露出来操作空间
把C型扣固定螺丝拆掉

屮,果然这里断了……断了……你敢信?

继续切外壳
得能露出来接口

接水盘的水嘴直接断了……太无语了,为啥这都能断啊?

这咋整啊
接水盘还是跟外壳一体的
换都没法换
家里卧室空调是松下的
也拆过,人家接水盘是独立一个塑料配件
能换
这不能换就只能旁门左道修了
也没啥好招了,毕竟连着铜管呢
我也没法摘下内机来修复

只好糊密封胶了

得亏有个金属C型扣固定着
把接水盘跟排水管之间垫一个4分密封圈
抹上硅酮密封胶
把金属扣上紧
再外面糊上一坨
等干燥

好了。

网友:
又学到了谢谢

网友:
塑料这个材质本身就比较脆弱,况且塑料管路里面走的都是低温的冷凝水,时间长了应力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工厂装配的时候就存在不标准的安装操作(暗病),日积月累,就嘎了。不过话说你这个空调的排水口接头的位置确实比较操蛋,还要切割外壳才能摸到

网友:
用久老化了。

网友:
  还是要格力的   塑料十几年摸起来柔软  下水插头方便

网友:
第一塑料材质不过关,第二是设计有缺陷,这个位置可适当加厚一点,其次是这排水口在生产出来时本身就存在万分之一的质量问题,比如是厚薄不均或有不明显裂纹,所以给你碰上了,都是价格战给害的,所有的零件都省到极至

网友:
塑料这个材质本身用久老化了。

网友A:
买一个铜通孔就可以了,或者3分宝塔涂点密封硅胶可以直接无损拧进去,你剪成这样就太难看了,只能买点白不干胶贴起来装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铜通孔就可以了,或者3分宝塔涂点密封硅胶可以直接无损拧进去,你剪成这样就太难看了,只能买点白不 ...

最后贴起来了。没露着这么大的洞。

网友:
什么牌子的 让我们谴责它

网友:
这个确实是够恶心了,谁能会想到这玩意居然断了

网友:
这设计的不合理, 我拆过两个品牌的空调, 打开外壳就可以看到水嘴。

网友:
幸好解决了

网友:
这地方也不怎么受力吧,居然自己断了

网友:
说明这里设计有问题,应该是像水龙头下的那种软管可以更换的。

网友:
这种地方断了真不好操作,有些地方连胶嘴都伸不进去,想打胶真是很难.所以有些细节的地方,生产企业真的是功力还不太够

网友:
挣快钱就行了,谁管你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