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6串IP2312充电器

楼主(2025-08-05):
以前制作了一个基于tp4056的6串充电器,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充电速度较慢,二是发热较大,三是买的是成品模块,盒子内部走线不是很好走。参看以前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3460-1-1.html

ip2312是目前比较便宜的能支持3A充电的芯片,但是3A充电对普通锂电池充电电流太大,最终采用芯片默认2.1A电流充电。
制作思路还是以紧凑为主,电源模块闲鱼购买华为5v 2A充电头,拆掉外壳备用。

最后面多并联了一个5V1A的模块,给小散热风扇供电。
充电PCB使用立创EDA自行设计,然后嘉立创免费打板,主要一共打了3块板,一块6S充电板,一块指示灯转接板,一块前置电池接口板。

根据供电模块、pcb板等尺寸,使用SolidWorks设计外壳并打印。

然后就是安装、并充电测试。

内部图

前视图和后视图。

充电测试。
实际使用中,充电测试没有问题,6串2A充电的发热还是比较大的。
最突出的问题是,ip2312芯片一致性太差,不同的芯片空载输出从4.194到4.21伏不等。同时,电池转灯电压差别较大,可能是IP2312充满转灯条件的设置问题,当然也不排除电池自身问题。

电池电压要超过4.15v并且电流小于300mA才会充满转灯,实测有的电池接近4.2v时充电电流还是超过300ma,此时不会转灯,电池电压会充到4.2几伏。
还有一个1脚充电电压设定问题,1脚同时驱动一个led(一般是红灯),通电就会亮起,充满熄灭,这个也可能会影响充满截止电压。
我后面就断开了红色led指示灯,充电灯灭,充满亮绿灯。
但是充电时没有指示灯总感觉少点什么,设计了一个小电路,使用vcc供电和一个pmos来控制转灯。电路原理如下:

未充满时,q1导通,充电模块vcc通过q1给红色led供电,红色led亮;充满时,芯片3脚输出高电平,驱动绿色led亮,同时也使q1截至,红色led熄灭。

使用multisim14仿真了一下,没什么问题。
改版的pcb已经设计好,同时加了6p typec接口,后面有空再找嘉立创打板吧。

平时还有时候会给零散的电池充电,有平头的和尖头的,市售的弹片电池盒太紧,不好安装

这种电池盒太紧了,尤其是尖头电池很难安装和取出。

嘉立创打板和使用3D打印制作了一个4s充电组件,配合6s充电器可以随便充1到4节。

最后总结,就是IP2312的优势就是充电快,但是电池截止电压一致性不高。
但是三元锂电池4.15v以上也不会有多少电量差异,整体充满压差可以接受,平时使用也不会太多影响电池寿命。
最后最后还是要感谢立创免费EDA和嘉立创的免费打板,虽然一个月只有两次,但是超出2次需求的话还是很乐意付费打板的,同时立创商城买配件也比较方便,感谢观看。

讨论交流: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8733-1-1.html

网友:
真佩服你们有大把时间搞制作!

网友A:
这个芯片很差劲,挑电池,经常打摆子,我准备用ETA6002或者6003做一个两路的充电器,那个可靠很多,电流也能到2A

网友:
这点压差在范围之内吧。你要完全一致,就用单路充电器切换,充满一个自动再充另一个,一致性就来了。不过时间就要更长了

网友:
充电标准是啥?

网友B:
转灯电压不一致 可以考虑并联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很差劲,挑电池,经常打摆子,我准备用ETA6002或者6003做一个两路的充电器,那个可靠很多,电流也 ...

后面研究下,也做个板子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灯电压不一致 可以考虑并联充电

这个主要是给4s到6s的电动工具电池充电,不好并联。

网友:
设计得不错,只是比较费时间,好在适合自己需要

网友:
我也画了一个板子。不过方案用的IP5189T。这个方案充电电流可调,充电截止电压可调。能适配更多电池。当然缺点都是一样的,就是充满电压五花八门的。

网友:
壳子打的不错

网友C:
是每个充电 IC 的输出接在电池两端吗?

网友:
3D打印玩得挺溜   做得不错  花心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每个充电 IC 的输出接在电池两端吗?

充电端独立,也就是需要6个5v充电头,否则就是短路状态;电池端串联。

网友:
厉害,楼主自己做的
以前只用过索尼的电源做平衡充

网友:
好用就行,网上有产品套件.

网友:
风路被阻挡,感觉风扇作用有限。

网友:
交流强电进入外壳最好有绝缘层, 高压部分贴上危险标志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