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AIWA J170随身听维修找虐,大结局~~~哈哈~~~

楼主(2025-08-05):
接上次AIWA J170维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7324-1-1.html

买的钽电容到了,到下班点了就闪人了,迫不及待的把它给焊上去,哈哈哈~~~
花费了一个小时,将28颗电容全部焊上去了,是把电容侧着焊接,试机前检查下电容焊接的极性有没有焊错方向,再用万用表检测下焊接的线路正反面都导通正常;

检查都没有问题,开始将大排线和各种飞线与对应的点都连接好,先检查收音机,磁头排线可以先不焊,上电池开机正常,收音机搜台自停正常,发现右声道声音极小,左声道正常;
初步怀疑估计是与右声道相关的线路有断路不良,按照图纸顺着右声道一步一步的查问题,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是过孔有断路造成,而且这个过孔离电容都很远,压根都不会怀疑,外观没有明显的腐蚀痕迹;飞根线声音就正常了,收音机立体声也OK了;

收音机的部分已经好了,然后再来焊接磁头排线,套上所有的皮带,按下播放键,靠!电机不转,心想麻烦了,又开始拆磁头排线,检查马达小板没有问题,接着又焊上去再试,还是不转,再后面的研究中,其实不是哪里没有导通,而是忘记了它还有一个暂停的开关,把暂停开关拨到OFF电极就正常工作了,就忘记了这个小开关,量其它的线路都花了1个多小时,看看都已经到晚上23:00多了,睡觉咯........

第二天周天,早早吃完饭,就继续研究J170磁带部分;
放盘磁带进去,听听效果咋样,结果右声道无声,左声道正常,这又是闹哪样,又得量测一通线路了,结果发现是磁头的转换那里线路不通,重新焊接一下就正常了,磁带翻面功能也是正常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至此,AIWA J170维修到此结束,图片比较少,将就看看吧~~~~

维修还是要有一点耐心~~~~

网友A:
维修要细心加耐心,技术是基础

楼主厉害

网友B:
花费精力太多了,楼主非常有心

网友C:
维修要细心加耐心,技术是基础

楼主厉害。

网友D:
楼主是个狠人,这么多电容焊接累死人了
磁带的声音还是很怀旧的

网友:
好像有台东芝的口香糖随身听,去翻翻看还能找到不。

网友:
高档机子呀

网友E:
日机死都是电解电容的问题,美机用钽电容就很少出问题,摩托就是很好的例子

网友:
享受的就是折腾的乐趣

网友:
佩服,有耐心,够细心!看着这些密密麻麻的焊点就头痛!

网友:
1、需要基本的原理知识
2、需要耐心
3、工具不少吧
4、手里得有这机器才能修
哈哈

网友:
没有好耐性就砸了

网友:
修好了就不折腾了,用不用是一回事.

网友:
这个程度的维修,花费的时间估计远超新机装配成整机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要细心加耐心,技术是基础

楼主厉害

楼主不厉害,还要向你们前辈学习了
JX879没有修好,主板太薄,三层板,零件多,直接放弃磁带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费精力太多了,楼主非常有心

这个就是拆电容,换电容,查线路过孔比较耗时,机芯看着很扎实,估计坏的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要细心加耐心,技术是基础

楼主厉害。

楼主不厉害,小小白一枚,还要向前辈们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个狠人,这么多电容焊接累死人了
磁带的声音还是很怀旧的

焊电容还好,就是拆电容比较费事儿,还烫手
喜欢用来听收音机,真不错

楼主:
应该算中档机吧,爱华四大金刚:J202/J303/J505/J707,看前辈们说比较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机死都是电解电容的问题,美机用钽电容就很少出问题,摩托就是很好的例子 ...

本来想换电解电容还便宜,老板说28颗电容拆都拆了还不如一次到位换成钽电容,避免后面漏液麻烦,想想也是的
老板会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