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800W机柜电源不会改装,求方案(LindPower LA202M72-1I)

楼主:
老五那买的全新柜机电源,NCP1397主控。图片来自网络。

路过各位大佬有没有硬解或软解方案

网友:
  刚买个光宝的全新 550W   明天到手  ……

网友:
看起体积不大,在哪买的

网友:
这么大的电源

网友:
功率挺大的,,,,价格不便宜吧。。。谢谢分享

网友:
零件排列的整齐。

楼主:
回楼上的几位朋友,老五数码那里买的,价格倒是不贵,才45元,不过已经没货了

网友:
可调范围比较大了

网友:
不懂,来跟大老们学习。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40-72V设计的就是可调的,这个范围也很不错,改可调不难

网友:
看着体积不大,内部做工不错

网友:
这种电源好像都有485协议调整开关机电压电流,会玩的不用拆机直接怼两根线就能控制它。我一直也想买个玩玩,因为买了3个充电器就忍住没下手。

网友:
还有加密的功能吗,没听说过

网友:
我建议挂闲鱼卖掉,然后用相同的价格买一个有成熟方案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