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上楼天顶晒被子,楼顶竟然装了这么多的......

楼主(2025-08-05):
把小家伙的被套洗了,放在阳台上晾晒不太方便,楼栋天顶有几处平台和栏杆,晾晒正好。

夹好被子,扭头正准备回家,突然才注意到防水层的上方竟然是大面积的太阳能板。。。以前匆匆晾晒东西就走了,从来没留心。

随便拍几张,懂行的朋友说说看这种是多大功率或者电压的?看样子也不清楚究竟是物业安装的还是某户业主安装的。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再上去找找控制器在哪里,关掉会怎么样

网友:
顶楼最大的麻烦就是漏水和太阳晒造成屋内炎热,要是太阳能板能做成防水瓦这样的话又防漏,还隔热,还能发电

网友A:
应该是某个太阳能爱好者的杰作,一块大概300瓦,这组图上看应该有2KW,日发电10-12KWH左右。够家庭一般性用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某个太阳能爱好者的杰作,一块大概300瓦,这组图上看应该有2KW,日发电10-12KWH左右。够家庭一般性用 ...

不过如果个人行为的话,还要跟顶楼(复式阁楼)的业主协商过才行吧,貌似看到隔壁单元顶楼也是这样,不过没有到小区别的楼栋顶楼看看,到时就知道是物业所为还是业主了

网友:
估计是楼顶这户做的,这投入得多少

网友:
我还以为安装了很多基站。

网友:
要是自己弄的,现在这个季节还真的能省下不少电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如果个人行为的话,还要跟顶楼(复式阁楼)的业主协商过才行吧,貌似看到隔壁单元顶楼也是这样,不过 ...

要看阁楼是不是顶楼半卖半送的,如果是那顶楼业主就能处置,如果不是那就是楼下业主集体所有。但看屋顶有斜面应该是多层房,那大概率就是顶楼业主装的了,高层房的楼顶都是平台。

网友: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投入不小啊!

网友:
要固定好,安全第一

网友:
这面积不小咧,估计远不止2KW。

网友B:
有些规定真操蛋:
顶楼住户安装个什么比如太阳能热水器啥的玩意儿,就会有人说侵犯了本楼业主的权益;顶楼楼顶漏水了,本楼其他业主未见共同掏钱维修的。顶楼业主自己掏钱修好了,要装个啥的,就又回到文前。

网友:
这种只有顶楼用户才有资格,争议也会少很多,其他楼层的用户想装都会有非常大的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规定真操蛋:
顶楼住户安装个什么比如太阳能热水器啥的玩意儿,就会有人说侵犯了本楼业主的权益;顶楼 ...

有功就揽,有锅就甩。全世界都这样,尽量避开就是了

网友:
这么大面积,自家用电应该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某个太阳能爱好者的杰作,一块大概300瓦,这组图上看应该有2KW,日发电10-12KWH左右。够家庭一般性用 ...

这是210*110的板子,至少500W,装机功率是6-7KW!

网友:
楼顶是公共面积,私人不能擅自安装设备。应该是物流安装的,用来供应路灯、楼梯照明、监控、道闸等。我们这儿新建房楼顶全是太阳能热水器。

网友:
屋顶上装太阳能板肯定降低屋顶的热量,室内温度肯定会降低一点。

网友:
这里好几年教学楼装的光伏板,导致顶楼教室漏水,上月全拆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