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保护板能加装加热吗?

楼主:
锂电池,低温容量会减小,特别是铁锂。主要是低温充电会伤害电池。天邦达不知道,拓邦保护板上位机里看到有加热设置,不知道板子硬件上支不支持。冬天充电,接入充电器,温度低先给电池组加热,温度上来了,再开启充电。

网友A:
看设置是有加热功能,就是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加模块

原装铁塔电池是不是都没有加热模块,鱼上搜一下没见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设置是有加热功能,就是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稳定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精度也不用多高,冬天加热到零度以上充电就好

网友:
可以装的吧,做好控制就行

网友C:
容量小没有必要,保温用掉的电比低温损失更多!

网友:
感觉这个功能还不够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小没有必要,保温用掉的电比低温损失更多!

冬天低温,充电前先加下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冬天低温,充电前先加下温

然后呢,冲完电冷却后容量继续衰减还是根据环境温度算法算出衰减容量用来加热电池?这些电又能保温多久呢!1小时还是2小时?

送外卖的电池或许可以支持这个功能,外卖车电用的快,普通家用车配备锂电池的一般好几天才冲一次电,就是鸡肋功能!